754CPU上的VLDT是个什么电压呀?

楼主(2007-05-02):
754CPU上的VLDT是个什么电压呀?是不是和超线程有关的?"LDT"啥意思?谢谢

网友:
Important info concerning VLDT:
VLDT is directly dependant on VChipset! That means VLDT can never exceed VChipset. For example for a VLDT of 1.5V you would need to set VChipset to at least 1.55V. And so on...
The higher you set VChipset, the higher the range of adjustable VLDT voltages.
关于VLDT的重要信息:
VLDT直接依赖于VChipset!即VLDT永远不可能超过VChipset。例如要获得1.5V 的VLDT你至少需要设定VChipset为1.55V。等等。
设定的VChipset电压越高VLDT的电压调整范围越大。

VLDT Measure
Please have a look at the next page. The picture which shows the VChipset measuring points, also shows the measuring points for VLDT as they are located directly next to eachother.

VLDT 测量
请看一下下一页。图上给出VChipset的测量点,也给出了VLDT的测量点,它们的位置相邻。

在图中: 红色标记=VChipset  蓝色标记=VLDT

网友:
K8主板上专用的总线电压。

网友:
-----------顶一下,学习了。每天都要学习。

网友:
张先生讲得太详细了,非常感谢

网友:
VLDT第一次见识,长知识了

网友(2007-06-05):
请版主讲将 754的加负载 都量那些 测试点  电压是多少谢谢

网友:
㎝8加?狟ね???拜肈,
谅谅

网友:
我是新手,想学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