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代换原则

楼主(2007-05-03):
一般!我说的一般~中国话学的不好吗?一般和一定是一个概念吗?
好你想要一定可以代换那找吧 按下面的规则找!

1.查看南桥型号.例如:82801AB ,686B, 8235A, 8237等
2.查看I/O型号.例如:8705 , 8712,8702, 83627, 83697等
3.查看北桥型号 例如:82810,82815 ,82815EP 693A ,694A等
4.容量要一致!
估计上面的条件你除非找一模一样的芯片,不然估计够你找一辈子的了!

一般的代换原则要求
1.容量大于等于原容量!
一般后面型号是002为2M,004就是4M~
2.封装定义格式要一样~长形定义代换长形定义(TSOP) 方形定义代换方形定义(PLCC)
3.VCC工作电压,VCCP擦写电压一定要一致
PS:其实VCCP擦除电压不一样也没事,我们都用编程器的!不需要在板刷BIOS!
(查看方法到飞翔的帖子看)
查询不熟悉的BIOS块的电压及容量的简易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厂家一般可以不考虑!

网友:
个人觉得有时候仅上面条件也不能互相代

网友:
有点常识好不好~~
非特殊情况上面的条件都一直肯定可以用~
既然你是不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啊~

网友:
-----------说说49LF004A 49LF004B?

网友:
注意他所在板的BIOS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的。上面条件满足也不一定能代,做学问一定要认真。
如W49V002 与W49F002就是不能代换。前者用在INTEL的芯片组中,后
者却用在VIA与SIS的芯片组中。

借用您的一句话:“做学问一定要认真。”
V002的VCC VPP VCCP都是3.3V
F002的VCC VPP VCCP都是5V

网友:
49LF004B可以替49LF004A,
但49LF004A不可以替49LF004B

因为49LF004A是FWH,而49LF004B是FWH/LP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有的地方说002是2M 004是512呢

计算公式:
1Byte(字节)=8Bit(比特)

002 为2048M Bit =  256KByte

004 为4096M Bit = 512KByte

咱们说的BIOS程序,为256K,后面的单位是 BYTE 字节

那么就是说 2M的BIOS芯片,刷写256K字节的BIOS程序

BIOS的代换还是和主板有很大关系的,我记得修早期的815(845?忘记了)主板,我碰到过 W49V002FAP 不可以代 SST49LF002FAP的情况。

十三说的代换原则还是很正确的。参考性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引用版主 夜雨十三天 (小破孩):
“一般的代换原则要求
1.容量大于等于原容量!
一般后面型号是002为2M,004就是4M~
2.封装定义格式要一样~长形定义代换长形定义(TSOP) 方形定义代换方形定义(PLCC)
3.VCC工作电压,VCCP擦写电压一定要一致”

你说的满足上面的条件,当然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