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 顶星815epm-cpu供电场效应馆发烫

楼主(2007-05-03):
高手指教 顶星815epm-cpu供电场效应馆发烫
来时 主板不亮
场效应管
短路 更换后 还不亮 又换9231A 电源芯片 亮了
开机不到一分种 两个场效应管 其中一个烫的不能模
还换过 电容 电感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极度头疼的问题,我还有好几片供电管发烫的板子,都是输出1.5或3.3的管子,还没结决,怀疑阻容不良导致的,热切关注中。。。。

网友(2007-06-27):
如果电容 电感 电源IC你都换过了只有考虑一下CPU座短路了~~~换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