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频繁假死

楼主(2007-05-03):
一块杂牌815EP主板+HY256MB SDR PC133+C3 1.3G+TNT2M64 32MB
克隆或全新装系统,2000&XP都很正常
但是使用中频繁假死机
表现就是CPU使用率100%,屏幕突然黑一下随即正常
就是打开“我的电脑”也是一样
换成GF2MX200显卡
假死的概率少一点
装过INTEL主板驱动和IAA等
情况依旧
装DX9.0C后也是一样,换驱动,刷BIOS都没用
内存,显卡,硬盘换到其他平台上无任何问题
请教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主板上电容没有爆浆...但是被换过两个电容
CPU的周边都是黑色2200微法6.3V的,但有一颗却是绿色三洋的3900微法.6.3V的)
另外该主板启动较慢
开机时C0-C1-C0-C1-C3-......26

网友:
多数是系统的问题~
这个时候一般会重装系统~但是我感觉你应该换个人重装系统~
如果还是有问题换内存~
刷个BIOS

网友:
电源换个好点的,电源可能不好。

网友:
感谢楼上的两位大虾解答
但是我装系统N回了
用了各种GHOST盘,以及XP,2000的安装盘都不行

我把这条内存和显卡用到我的K7S5A上都很好
BIOS我也刷了几个了
昂达.顶星的815的BIOS都刷过
至于电源,上到我的K7S5A+毒龙850+DDR384MB这一平台上一直用的好好的

可是主板的问题,是不是哪里芯片或者元器件不行?

网友:
对电源问题做点解释:
主板、电源都不错当然没问题;
一个好一个差点也可能没问题;
如果两个都差,负载还重点,恐怕问题就来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在别的板上能用的电源并不等于就是好的电源。

网友:
感谢张斑竹
我回去就换个电源试试先

网友:
我认为可能跟AGP供电有关系

网友:
我也怀疑
但是怎么去测试啊?
望楼上指点

网友:
我晕,换了个电源还是不行
疑难杂症...

网友:
应该把全部的电容都换掉,尤其是1000和以上的电容

网友:
电容都没有鼓包,漏液
我下了其中一个电容
测试正常...

网友:
会不会跟CPU风扇有关系???

网友A:
把内核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掉,不管其外观是否有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核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掉,不管其外观是否有改变.

是不是就是CPU边的那些个2200VF 6.3V的?
其他地方还有些1500VF的.1000VF的?

网友:
我也怀疑是电容有问题,,有的电容不是顶上鼓,,而是下面鼓了,上面看不出...

网友:
我说的内核供电为1.5v供电,给它滤波的电容一般为6.3v1000uf.

网友:
楼主把滤波电容全换了,再试,有些毛病查是查不出来的

网友:
看来只有换电容了
唉。等买电容中....

网友:
我昨天拆了那个跟别的电容不一样的6.3V 3900UF的 电容
机器居然能启动
但是老问题依旧....

网友:
换个硬盘试,假死也和BIOS里的设置有关,把电源模式,开为最大
本人就知道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