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090诊断卡的LPC插口测试是不是只适合笔记本?

楼主(2007-05-03):
刚刚买了个PT090的诊断卡 55大洋 发现用LPC(打印口)连接时 不跳字 疑惑?是不是此卡的LPC只用于
笔记本
的测试?
笔记本

网友:
打印口使用要接USB电源的,如果不接卡上没有供电就没有用了,修笔记本也一样。

网友:
usb线已经接上---这个当然不会忘记
张先生应该用过此卡吧? 是不是我的卡有问题?

网友:
都没人用过吗? 我试验了20几张不同芯片组的主板 都不能跳码 只显示“00FF” 笔记本也试过几台 卖主(淘宝网)说不兼容 笑话 不兼容会到这样的程度 !!!

网友:
我以前没有试过,听你一说,就在台式机上试了一下:
可以走码,但明显比PCI槽上少得多。不知道是不是并口上本身发过来的代码就少。
[
]

网友:
哦 谢谢张先生 可能我这张卡真的有问题

网友:
呵呵
那也有更新的PCI诊断卡啊

网友:
我听人人电脑卖配件的说 PT090不支持笔记本检测 是不是这样?

网友(2007-07-12):
我的是今天刚买的,在华力买的,看孙老师的面子,便宜五块钱45买的,
刚试过,并口的,插上去不跑码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它的还行

网友:
我在欣欣哪里买的,并口跑玛极少,PCI用起来感觉还不错,比PT080D好。在技嘉GA-VT800上PT080D代码2A、2B,090能跑到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