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钟芯片代换应该注意哪些?

楼主(2007-05-03):
请老师帮忙,代换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看型号还是后缀?
芯片

网友:
没有帮忙的自己顶一下

网友:
--------------型号要一样.

网友:
其实不少不同厂家的时钟可以代换,主要看其引脚定义是否一样.

网友:
我今天用型号一样的,后缀不同的代换了下,结果呛到鼻子了,还差点烫伤了手

网友:
主板上的很多芯片更换时是要看后缀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个大家觉得愚蠢的问题,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后缀是什么意思....是厂商吗??

网友:
后缀是说芯片型号后面多加出来的几个字母。
[
]

网友(2007-06-27):
多出来的几个字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7-09-05):
谢谢楼主啦 先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