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后鼠标键盘不能用....(已修复)

楼主(2007-05-03):
一片老810,南桥82801AA,IO为SMSC LPC47M102MC(好象).前段时间一直在找这款板的BIOS,因为确定是BIOS坏了.
实在找不到就找了些其他牌子的.今天一个一个刷,竟然有一个刷亮机了,可是鼠标键盘不能用。把后面的排容砍了,还是不行;对地组值没有问题,...
哪位大哥如果修到差不多的板,记得帮我保存一分BIOS啊,BIOS芯片是SST的49LF002A

网友A:
刷错了,所刷BIOS与你的主板上的IO芯片不同造成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正确。

网友:
今天又下了一些,终于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了,顺便说一下,晶振的谐振电容和106电阻已经拆下来了,一样能用。..

网友:
晶振的谐振电容和106电阻已经拆下来了
是指电池旁边那个晶振?还是时钟苡片那个?

网友:
32.76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错了,所刷BIOS与你的主板上的IO芯片不同造成的

我就搞过一次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