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跑到内存就掉电的维修!

楼主(2007-05-04):
精英478针l4ibmgl主板
开始故障是不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强制触发发现没有核心供电~艰难的把核心供电修好了~(维修流程回头发出来~
发现跑到内存就掉电~
掉电后还会自己重新启动~如此循环~我已经刷了最新的BIOS,不起作用~CPU座子也没有空焊~内存供电也正常!
好像很多板子都有到内存就掉电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以前维修过,但是忘记了~
希望有相关经验的朋友给点思路~

断箭误导我~
我昨天回去看我以前的笔记~发现如果档内存重启应该是内存时钟的问题~
今天早上来一看~果然是6条时钟只有4条~问题还没找到 在处理其他问题 回头看看~、

昨天最后仔细看了一下~ 北桥部分击穿~
发现显卡处的MOS管超烫,S级接地了~但是电压输出还是1.5V
下掉了MOS管及北桥的N个贴片电容还是短路,最后判断为北桥部分击穿!NND穿!

,!!

,,,!!-_-!!!!

!:L

这里给大家提供经验:
档内存自动重启的维修:
1)内存供电 上拉是否正常
2)内存时钟是否正常(我维修的就是北桥不良造成内存部分无时钟!)
3)到北桥AD线是否正常(判断北桥击穿或空焊)
4)I/O不良或南桥击穿(断箭说的 我没遇到过!)
5)BIOS资料错误

网友A:
哈哈,恭喜你,南桥挂.

网友:
南桥空焊.南桥没有坏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空焊
我试过按压南桥了~、
NND 我的打值卡还没回来~ 回来的话我就打PCI阻值了~

网友:
顶起来~
另一块技嘉的板子本来不跑CPU 后来拆了网卡芯片可以跑CPU了~
内存的供电 上拉 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 也是跑到内存就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恭喜你,南桥挂.

为什么南桥挂,跑到内存要掉电呢?

网友:
我记得有一款精英845的板子不上内存或内存坏会引起主板反复启动

网友:
断箭误导我~
我昨天回去看我以前的笔记~发现如果档内存重启应该是内存时钟的问题~
今天早上来一看~果然是6条时钟只有4条~问题还没找到 在处理其他问题 回头看看~

网友:
ASUS A7VBX,VIA芯片的,南桥为VT8235,C1,A4,时钟芯片发烫,一会就自动断电了,内存时钟正常,电压也正常,,不知是怎么回事,找了一个好的主板对比,发现这块主板其它正常,请教高手,会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顶起来 发经验!

网友:
可怜!这个东西挂了好像不好修

网友:
显卡处的MOS管超烫

这种故障我遇过好几片的,都可以开机使用,但是有的北桥过热,有的没事,都找不到原因,郁闷。。。。。

网友:
是不是哟,显卡供电S极接地了还有1。5V?

网友:
12楼的朋友把北桥旁的三极管换掉试试看

网友:
我记得 我修技嘉845GL主板走到内存 来回断电  是刷BIOS  好的 呵呵

网友:
前两天刚修一块也是跑内存断电.后来判断为内存上的两根总线电压低.断掉
IO和CLK的支路电压也没能升起来.判断南桥挂了.

网友:
哎,努力也没有白费啊,总算得到了这么多结论,呵呵

网友:
我昨天碰到一块.也是档内存,一查北桥短路,干了后ok

网友:
忙了大半天,还需25分钟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真有点难度哦我对你所说的板子不怎么的熟,你哪个板有没有哪个叫W83100的,还是什么来着,我忘记了,不好意思!是一个八个脚的IC,换下它吧!

网友:
看见别人修过的,我一般都不修

网友:
可以啊!
个个都是经典啊!

网友(2008-01-03):
请教```一般情况下,只有CPU供电的MOS管下管S级是接地的吧  其他地方的供电管 有时靠在一起的有好几个``正常情况下S都不接地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 内存电压`各方面都正常``
就是跑内存重起``  I/O换了还不行      因为没编程器  所以没刷``   板子还放在那里

网友:
学习 学习下....经验增长中

网友:
精英的板好象好难修.精英的板,对内存的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
内存数据线短路也会出像这个问题..
我以前试过把一个排阻短路..
呵呵..
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08-02-02):
谢谢楼主把好的经验与大家共享.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2008-04-08):
十三的经验。支持了。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终于遇到组织了,今天也遇到块一样的板子,拿来就是加内存掉电,不加内存不掉。郁闷没修好。就给客户换了一块板子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