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电容

楼主(2007-05-04):
我都是不把锡锡干净,而是保留原来的焊锡,然后用烙铁融化插入电容,有时候搞得电容都烫手,才能插进去
不知道电容在这样的高温下,会不会损坏

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昨天有片自动重起的板,16v电容鼓了,这样换完新电容后,变成玩游戏死机,屏幕死住,我琢磨可能电容换的过程坏掉了,

还有,有个电容,极性绝对没错,接上不到半分钟就啪的爆掉,不解,难道是电容本身的极性标反了?

网友:
1。说明有变化,还要继续换;
2。可能有些电容质量不好,或耐压低造成。电容爆掉基本上都是电容高热引起。

网友:
感谢张先生

网友:
电容爆很可能是电压不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跟你换电容的方法差不多,看到一些人换电容是使用吸锡器把孔里的锡干净后再插入新电容,我试了一下,但不成功,不知道是铬铁温度不够,还是吸锡器太小了?我使用是普通40W铬铁。

网友:
孔太细,板子较厚是吸不出来的关键所在。

网友:
我刚学的
先把电容反面的针脚尽量剪短
锡能刮下来多少算多少
然后一边融化一边用手拉
这边拉一下
那边拉一下
最后拉下来
然后用针头配合烙铁穿焊孔
不知道高手是怎么弄的?

网友:
我也是像楼上的两边拉它下来,装上的时候就两边推,电烙铁动作快点,电容基本上都不会热

网友:
我用的方法跟楼主一样,修过几块板子,都OK了,方法没问题.

网友:
本人使用的方法:
[原创]实用主板直立式电解电容拆焊技术---电烙铁的使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4147

网友:
可能是电容耐压不够或者是接反了  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不把锡锡干净,而是保留原来的焊锡,然后用烙铁融化插入电容,有时候搞得电容都烫手,才能插进去
不知道电容在这样的高温下,会不会损坏

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昨天有片自动重起的板,16v电容鼓了,这 ...

华硕和华擎的板正负极的标志是和一般的板对调的~~

网友:
楼上的提醒很重要,华硕和华擎的板正负极的标志是和一般的板相反!!!!!!!!!

网友:
用烙铁点住锡孔 等融化后 用吹球吹一下 孔就开了 一般有一个好吹
剩的一个用电容脚顶住直接烫焊接

网友:
昨天有一个用废圆珠笔杆用嘴吹的,今天又有了改进。 顶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回去好好试一试!!!!

网友:
还是用针头方便些...

网友(2007-06-28):
呵呵  我几乎都是用热风箱换的  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
谢谢
开眼界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