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I86PE-A4南桥发热!VDDQ无电压!

楼主(2007-05-04):
映泰 I86PE-A4南桥发热!查到AGP的VDDQ电压为0.1V,是场管的G极是10V,D极无电压,D极连到324输入端,引起运放324,和北桥附近的358都不正常输出,查了很久也没找到D极的电路走向,不知是那里给D极供电!!那位修过给点思路!!
我试过飞线,,只要VDDQ电压有1V以上南桥就正常了!

网友:
-------------我记得那个场管的D一般为2.5V,然后G控制,输出1.5V的电压.看看是不是跟内存同一组的.有的是,有的是自己单独一个管子提供2.5V

网友:
我飞线电压会拉低一些,问题是D极我接多少伏的电压,管子就输出多少伏的电压,不敢接高电压,我也不清楚这个D极原是多少伏的,如果D极是2。5V,S极输出是1。5V,那么G极就是3。3V左右才正常的,现在G极是10V,D极是多少伏S极就出多少伏了。
可能还有其它电路有问题?
可能飞翔老大会清楚一点吧!

网友:
---------可以把那个管子拿掉,打一下S输出端的阻值,如果都短路了,不做BGA,就可以丢掉了.
---------有的时候,管子本身有问题,G极的电压就会升高,当S输出正常的时候,G极的电压就正常了.如果是10V的话,应该是不正常的,因为10V的电压可以完全打开沟道,这样的话,D是多少V,就输出多少V了.有没有把管子换掉?换掉吧.

网友:
管子我换过了,S极阻值正常,G极是接到324的,问题是D极电压找不到。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连到ATX的3.3V的.实在找不到,拉个1.5V的过来,凑合着用.我以前修过5块这样的GIGA的板子,都是直接拉个1.5V的过来,用了一年多,没有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
3.3V一般会经管转成2.5V然后经场管再转成1.5V,应该不难找出来吧.

网友:
呵呵,就是旁边的管输出的,但输出脚己是氧化没有接触,明明看是连在一起打阻值不通,刮开上锡就好了,白白的忙了!

网友:
-----------呵呵,那不是换掉旁边那个管子就OK了???

网友:
应是VDDQ那个管烧了引起这个小点的管的S极脚氧化的(其实不明显),不用换,刮开上锡就OK了.

网友(2007-10-31):
AGP的VDDQ电压是3.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