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PE

楼主(2007-05-04):
有一快INTEL 845PE 的绿色小板 IO 87372的    IO剧烈发热换了2个了 还是热 怎么修下去啊? 南桥是82801DB

网友:
------------上次有修到过,我修到的是有电压短路了.不知道楼主你有没有查查电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IO发热,你首要搞明白是IO内部短路造成的发热,还是因为某些电压或信号原本就短路,而造成IO发热,你已经换过一个IO的话,就没有必要继续再对IO本身进行维修了,而是要找一下IO上的电压和信号。在摘下IO的情况,量一下有关引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飞翔老师说的好
思路是关键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学习中。多谢楼主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