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 cmos跳线电压低 不上电

楼主(2007-05-04):
MS6714的板子  又遇到不上电的故障 看看论坛有好几个这样类似的帖子 看来是通病了

俺这块 强制开机正常 3.3vSB正常 但找不到1.5vSB(我觉得这是一个疑点)   RTC电路 我检查了一遍 找到一个更大可疑点 就是CMOS跳线电压很低

cmos跳线一端接电池 一端到地 中间直达南桥 当不接ATX电源时检测cmos跳线上的电压正常 等于电池电压(基本可以排除南桥RTC电路短路的可能)  一旦接上电源 电压立即下降 约1.7v左右 怪不得不上电  rtc的供电太低 自然不上电

疑点找到 但想不出对策  还望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IO和南桥

网友:
谢谢心飞老师 不过您说的太笼统了 只有接电源的时候 cmos电压才下降 裸板正常 您不觉得蹊跷吗

网友:
有可能是旁边的电容短路,你查一查

网友:
-------我也觉得比较笼统。个人理解是:不上电就正常。插上电源,应该IO或者SB有个损坏,拉低了电池的3V。还请飞翔老师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