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换AGP和内存插槽都用的是甚么工具?

楼主(2007-05-05):
850焊台可以换吗?如果做一个BGA翻修台上面的那个风头用到850焊台上面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南北桥?

网友:
搞个椰子汁的罐头皮,应该可以改造代用吧?-----突然想起。

网友:
850焊台换AGP和内存插槽?太恐怖了,我试过,边吹边吸锡,觉得都吸空了,可就是拔不下来,这时候板子都吹得软的像张纸了

网友:
是有人能行,我不行。我只能用电炉或锡槽换,特制的锡槽最好。
我看到人家是不能吸锡器的,只用风枪。

网友:
用锡炉可以换槽!!!!!!!!!!!!!!

网友:
用锡炉最好

网友A:
60W电焊铁加吸锡器,慢慢搞。一个小时两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W电焊铁加吸锡器,慢慢搞。一个小时两条。哈哈。

换的不多的情况可以学习
要是多的还是用锡炉好!不贵!就是锡条贵点!

网友:
呵..还是用炉吧..我刚换了一个...前天换了个CPU的底座..感觉还可以...不过最近处理起来就比较费劲了...今天换了一个AGP的槽..虽说很成功..但是板子有些变形...下面的两个PCI都有松动...呵....第一次.....还算可以..现在机子正常运行....

网友:
没用过锡炉,一般槽换得也少,都是用850加吸锡器搞锭的。AGP槽和DIMM槽 。温度控制好。

网友:
张先生:您多次提到自制的锡槽是怎么做的?能发张照片吗?我承接了几个县的学校的机房维护工程,有很多主板都是座和槽接触不良,带锡炉下乡太笨重,徒弟使用又不太安全,我也想自制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