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5V对地短路!

楼主(2007-05-05):
今天客户拿了2片L-I845GV板,都是联想品牌机的,VSB5V对地短路,PCI A14电压为0.67V,对地阻值为0,2块的南桥发烫把网卡和IO卸 了,VSB5V还是对地短路....
请问从哪里入手?

网友:
补充:都是不能触发,电池,跳帽,晶振,PSON电压都正常.IO为W83627THF,
是否可以判定SB OVER???

网友:
再补充:一片PCI A14对地为0欧,一片对地为24欧(就是电压为0.67V的),上面写太急了,不好意思

网友:
打PCI AD线,阻值都一样,31条为548左右,只有一条为524,
把为PCI A14供电的1085拆了,A14对地还是短路,但是VSB5V正常了.
看样子都是SB挂了,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如果网卡拆了,3.3VSB还是对地的话,SB就基本就挂了.

网友:
1000000000000000%南桥击穿了~
好像以前的帖子我说过:"如果SB 5V或者SB3.3V短路,拆了网卡还是短路就是SB击穿了!"
当然最好也拆掉AM1117再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哎,听客户说有500片这样的板,还以为有生意做了呢,想不到空欢喜一场,哈哈

网友:
另外一片865的基本和上面2片同样症状,但是南桥微热,没有上面2片那么烫手,还没有拆网卡和IO,不知道还有没有必要拆下来试一下....

网友:
不是通过1117的,是通过1085的,不知道有没这样的电路设计?
把1085拆了,紫5V正常了,但是1085接PCI 14的引脚那还是短路

网友:
-----------有,很多都是这样的.都是差不多的设计,5VSB输入,3.3VSB输出.

网友:
我上天修个板子,主供电短路.我把场管,还有电源管理都拿下来了,下是短路.
VSB5V VSB3.3V 正常,但主供电还是短路,是不是北桥短路了啊??

网友:
滤波电容都拆了不?如果都拆了,应该是北桥挂了,觉得还有可能是CPU坐内部短路,呵呵,个人意见,仅供

网友:
电容没拆,呵呵.座子我找开看过了,觉得问题不是多大.
下次拆电容试试.

网友:
刚整一块主板..电容短接了..于是..拆之...所有电容都有换了以后.还是短路..于是把电源IC...都拆了..还是短.....于是拆北桥....不短了...知道是北桥挂了..到此..主板也OVER了..由于没换过... :lol

网友:
我碰到过把CPU坐和北桥拆了,基本把和主供电有关的都拆了,还短路!
知道是PCB短路了,哈哈

网友:
肯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82801DB EB损坏的太多了 据说是Intel某段时间制造出的这类南桥有很大缺陷 造成使用使用中损坏

网友:
学习中。多谢楼主发布

网友(2007-06-06):
sb over,5v好像是连进南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