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的A14只有0.8V

楼主(2007-05-05):
PCI的A14只有0.8V..我测这脚对地阻值是1290欧,但用二极管挡开开始总是有一声不脆的响声,然后出现压降,但出现压降的数值,不是短路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电压低,对地阻值那么大,怎么二极管档还有点响声

网友:
刚刚看了高手的帖子,先跑线路找到这个电压是由哪个芯片发出的,(一般1117或者1084 1085),把这个脚的3.3V修好,你这个板应该就OK了

网友:
主板维修中除了测量电阻阻值以外,
其他地方说到的阻值都是对地二极管值!
就是用二极管档打到的数值!

网友:
测3V SB电压,用电阻档是不行的,你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PCI A14,然后看一下读数是多少。

网友:
对地阻值是0.459
这个数值是不是我们简单的说成对地阻值是459

网友:
如果是459的话,那么3.3VSB并没有短路。

网友:
测3V SB电压,用电阻档是不行的,你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PCI A14,然后看一下读数是多少
请教下!用二极管档可以量电压吗?
还是就是459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短路,电压为何为0。8V?

网友:
正常应该是3.3V吗,是不是一插电源就是这样呀,不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