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对地短路....还有一个服务器的双12也对地短路...急...

楼主(2007-05-05):
上午客户一块845GL技嘉主板...电源插口处电容对地短路...于是拆掉所有的电容...电源IC..三极管..还是短路...拆掉北桥后..短路就没有了..
但是由于没维修经验...板子只能OVER了....

下午一网吧两块主板....内存下面一颗电容也是对地短路..PCIA14有3.3V的电压...两个供电管发热..南桥热......有经验的朋友给个思路......

服务器的主板...双12V对地短路....
其它的没事...不上双12没问题......一测...双12短路...................高手请进..给些思路....服务器的主板哟...难得的机会.........

网友:
拆掉北桥后..短路就没有了..
电容对地短路???
是不是一端有阻值,一端接地啊?你拆吧~板子上都是这样的电容

网友:
电容上的相关电压短路,你量电容当然是短的啊,,要找出是什么地方短。

网友:
拆下来的电容难道都短路?也许一个也没有。

网友:
现在就是没有思路..不知道该检查哪些地方呢...打阻卡还没到呢..前两天刚找买的..说这两天给邮过来.... 主要是如果短路了..我想知道应该测些什么地方呢??  初级水平...请指教.....

网友:
一定是有元件短路了..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元件短路造成的南桥附近的电容一测就是短路..但电容拆下来还是短着呢...现在没有一点思路.... 修家电的师傅告诉我..在短路的地方加一个小电压...哪个元件发热就应该是了...

网友:
你们随便把客户的扳子OVER啊,一般南北桥我都不拆的,一拆了可怎么装回去啊,呵呵

网友:
呵...本来就没想它会好..再焊一下就行了呗..     就当是练手了..不过电路里有短路的现象..有没有高手给解释些...让我们这些新手能懂的东西.....

网友:
最头疼短路的问题,更头疼管子热的问题,

网友:
有没高手给指点一下..怎么修12V对地短路的??  现在有一服务器的主板...双12V对地短路....
其它的没事...不上双12没问题......一测...双12短路...................高手请......

网友:
-----------一般12V短路的可能性有:
1.COM口芯片击穿
2.核心供电上管对地短路~
3.12V线路上的滤波电容击穿,直接对地短路!(一般看到电容爆浆的先拆了~!)
----------以上是雨夜斑竹的12V维修思路,补充一点:风扇接口处的12电压也要查一查.一些三极管之类的元件.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可调压的自保护电源...修家电的师傅告诉我...你就直接接那两个脚...+12V的...跟地...哪个元件热...就应该是哪个件有短路的...可是我们试了N久...只有北桥有些热...别的元件都没反应...不带12V的时候可以开机...但是这是个服务器的主板...双12V好像跟的东西很多..这两的两个CPU上最少也有16个MOS管在给它们供电...前面也找不出些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我试着在它附近有跟正负极相连接的地方...拆了几个IC都不行..现正闷中.................大家有没没有好点的办法....三极管测了..没什么问题.....就是没思路..................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