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i 6507

楼主(2007-05-05):
北桥供电管巨烫,输出电压是正常的,栅极直接连到ms-5,没见过这个型号的板子,请问这个管烫是不是正常的,不正常请教可能原因
原因

网友:
S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
改管s级1.5v,d级3.3v,g级3.9左右,s对地10ohm,不知道好板子应该是多少,谁有能不能帮忙册册,给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