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华擎848主板不亮

楼主(2007-05-05):
是那种3个PCI槽,稍宽一点,偏短一点的板。不是那种狭长形的板。
拿在手上时,IO芯片(83627THF)已经被人加焊过。此时测假负载上VCORE、POWER_OK正常,但RESET只有零点几伏。测量AGP的1。5V供电不正常,换给AGP供电的MOS管后,电压正常。然后查内存2。5V电压也不正常,换1202后正常。此时,上假负载,CPU的RESET信号电压升起来了。
于是上CPU,但诊断卡走:C0-C0-C0-C0-C0…………,不断地如此复位、循环。
怀疑BIOS有问题,但刷新BIOS资料没有变化。都是C0-C0-C0-C0…………,不断地复位、循环。换过几个BIOS芯片刷从驱动之家下载的资料,都不行。
从元件盒找了一个杂牌848主板的BIOS,上进去,诊断卡走C0-C0-C1-01-02,然后就不动了。
又找了一块海讯848的BIOS,能走C0-C0-C1-C3-25-26,然后不动,插上显卡,不亮,换显卡也不亮。

请问这样能不能确定是BIOS的问题?如果是BIOS的问题,为什么驱动之家的BIOS会不能用。如果不是BIOS的问题,为什么上别的主板的BIOS又能走字?请懂的人帮忙解答。

这种问题我去年也遇到过一次,现象是一模一样,也是C0-C0-C0不断地复位循环。只不过那次是狭长形的板。最后上ONDA 848P的BIOS,居然能点亮。直到现在,这块板还放在那,也没能解决。

多谢,请大家指教。

网友:
你具体板的型号没报上来,就这样你还不能确定BIOS有问题??!!,同一型号的板子什么有很多不同的版本BIOS,要搞清楚啰.

网友:
------------不是一样的同一型号主板的BIOS,最好不要代换。我觉得可以先打一下CPU到NB的阻值,看看是否正常。然后再考虑BIOS

网友:
对于BIOS,要到官网上去下载,驱动之家不是万能的。

网友:
关于工包板和代工板的BIOS解决方案!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4064
按上面的方法去对比你的BIOS版本~

网友:
如果你有编程器的话,平时靠积存 的BIOS,只要南,北桥,I/O,时钟芯片这三样只要一样的主板BIOS就可以代替,80%可以的,最好是连电压芯 片也是一样的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受教了。

网友:
我想一定是你的BIOS没有刷对,你再好好找找,如果刷对了一定可以的

网友:
继续去刷。。。。
官网的,对准型号和版本

网友:
期待解决后跟大家说一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