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9颗粒的pcb和8颗粒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05-06):
经常会遇到9颗粒PCB的条子 实际使用8颗粒 正中一个位置空闲 搞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设计? 明明8颗粒却画蛇添足让一个位空闲浪费?
我修过一条这样的 好像SPD信息和8颗粒的不同 用8颗粒的spd刷写后 全部亮红灯(DDR测试卡)
使用

网友:
有知道的麻烦说一下,学习!!

网友:
内存的ECC
什么叫内存的ECC, ECC是英文Error Check &Correct的缩写,其中文的意思是“差错检查与纠正”,是目前功能较强、价格较高的芯片组才支持的功能,如Pentium的8243OHX的芯片组、Pentium II的8244OFX/82440LX/82440BX等芯片组,这些芯片组支持内存ECC校验功能。
ECC的功能不但使内存具有数据检查的能力,而且使内存具备了数据错误修正的功能,以前奇偶校验的是8比特(bit)的数据,用一比特的奇偶校验位来检查数据的正确性,但是具有ECC功能的内存则用4比特来检查8比特的数据是否正确。当CPU读取时,若有一个比特的数据错误,则ECC内存会根据原先存在四个比特中的检测比特,定位那个比特错误,而且会将错误的数据加以校正。这种DRAM内存在整个系统中较稳定,一般用于局域网络的文件服务器,或Internet的服务器,当然其价格也较贵。
如何进行内存的奇偶校验
内存的奇偶校验(Parity Check),在主机系统中,它是对内存和数据读写的一种检查电路,检查写到主存的数据与读取的数据是否相符,假如不符,则通过对CPU强制中断(NMI)的电路,通知CPU死机。
-----------------即有12片内存条和9片的内存条。一般用于服务器内为多见。

网友:
当CPU把数据写入主存时,同时也会把数据送到奇偶校验位产主器/检查器(74280)来加以计算,74280这个芯片是一个9位的奇偶校验位产生器,但也是一个检查器,其实它的主要功能是负责把从CPU输入到DRAM内存的H信号(高电平信号,即“1”信号)加起来看是偶数个“1”还是奇数个“1”,再从它的Even(偶)或Odd(奇)脚输出,此输出的信号就是奇偶校验位(Parity bit)。当CPU把8个比特的数据写入主存时,同时经奇偶校验位产生器加以计算,计算的结果假如是偶数个“1”,则奇偶校验位为”1”假如是奇数个“1”,则奇偶校验位(Parity bit)则为L信号(低电平,即”0”信号),把此奇偶校验位送到第9块内存芯片暂存起来,也就是说,写入数据的时候是产生奇偶校验位(Parity bit),不进行奇偶校验位的检查(Parity Check),因为没有对比检查的机会,所以写入时产主的奇偶校验位可能是“1”,也可能是“0”,在PC AT的电路里,当CPU对主存读取时,则此8个比特的数据在与刚才第9块内存芯片所存储的奇偶校验位相加起来,所得的答案应该为奇数个“1”(即奇校验电路的校验位=“0”),假如是偶数个”1”则启动奇偶校验检查电路,经NMI电路通知CPU死机。所以奇偶校验位的检查(Parity Check)是在读取数据的时候产主,因为只有在读取的时候,才能对比刚才所写入内存的数据有没有错误。
奇偶校验电路可以分两种检查,一种是奇校验检查,一种是偶校验检查,在PC主机电路里是奇校验检查,即读取的时候,奇偶校验位(Parity bit)的Even输出应为“0”,假如奇偶校验位是“1”的话,即产生奇偶校验位错误(Parity Error),然后经NMI电路通知CPU死机,检查时因每一个奇偶校验位产生器/检查器(74280)芯片只能检查8个比特,看看您的CPU是几个比特的,则就有几组74280, Pentium CPU的主机有8个7428O,但现在全部被缩编在芯片组里,故以一组来说明奇校验与偶校验检查的工作原理。
奇校验检查:
◎CPU把数据写入内存时仅产生奇偶校验位,不作奇偶校验位检查。
CPU写入数据时(8bit),经奇偶校验位产生器把8个比特(bit)加起来,计算的结果:
○有偶数个“1”,则奇偶校验位=1。
○有奇数个“1”则奇偶校验位=0。
○将奇偶校验位(Parity bit)存在第9个内存芯片内。
◎CPU读取内存数据时,此时与刚才写入数据进行对比,进行奇偶校验位检查。
○刚才写入的数据有偶数个“1” 加上存储在第9个内存芯片中的奇偶校验位=“l”,再经奇偶校验位检查器和逻辑电路的计算,Even接脚的输出应为奇数个“1”,即奇偶校验位为“0”。
○刚才写入的数据有奇数个“1”加上存储在第9个内存芯片的奇偶校验位=“0”,再经奇偶校验位检查器和逻辑电路的计算, Even接脚的输出还是为奇数个“1”, 即奇偶校验位为“0”。
○所以无论刚才写入的数据有偶数个“1”还是有奇数个“1”读取的时候都是为固定的奇数个“1”,假如为偶数的话,则系统产生一连串的操作,通知CPU死机。
◎目前大多数主板都支持没有奇偶校验位的DRAM内存,系统的BIOS会锁定(Disable)奇偶校验功能,比较新的BIOS会自动检测主板的DRAM内存是否有奇偶校验位。
◎奇校验:D0~D7加起来有奇数个“1”,由74280Even接脚输出“0”作为校验位。
◎偶校验: D0~D7加起来有偶数个“1”,由74280Odd接脚输出“1”作为校验位。
◎奇校验检查:读取数据时,D0~D7再加上奇偶校验位由74280计算结果,如果共有奇数个“1”,则Even接脚输出“0”,Odd接脚输出“l”。若为偶数个“1”。则Even接脚输出“1”, Odd接脚输出“0”。
◎偶校验检查读取数据时, D0~D7再加上奇偶校验位由74280计算结果,如果共有偶数个“1”,则Even接脚输出“1”,Odd接脚输出“0”。若为奇数个“l”,则Even接脚输出“0”Odd接脚输出“1”。
不同主板如何使用无奇偶校验(Non-Parity)的内存
主板的功能和内存的结构一直在改进,所以在更新或扩充主板和内存的时候,就会碰到主板的CMOS Setup设置程序是否具有设置Parity Check Enable/Disable(偶校验启用/禁用)的功能,只有386或486的主机才有这种设置,因为586以上主板的BIOS大部分都已有自动检测内存是否具有奇偶校验位的功能,所以当您的386/486在更新或扩充的时候就要考虑是否能使用无奇偶校验(Non-Parity)的内存。有些主板的CMOS Setup设置程序没有这种设置,就无法使用这类内存,一般此种内存大部分是30 Pin的,因为72 Pin的内存已大部分用于后期的486或是较新的586主板,它们都是能自动检测无奇偶校验内存的主板。现将使用无奇偶校验的内存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列举如下:
◎使用的是具有30 Pin内存插槽的386或486主板,则要注意是否能使用或必须设置无奇偶校验的内存。
◎当您使用7块内存芯片或3块内存芯片没有奇偶校验位的内存扩充的时候。
◎主板的BIOS有Parity Check Enable/Disable(奇偶校验启用/禁用)的功能或自动检测奇偶校验位的功能。
◎有些主板因有不兼容性问题而不能使用无奇偶校验的内存。

网友:
张先生说的精彩 不过没切中主题 9颗粒位的空闲位置难道是预留ECC校正芯片? NO 我觉得不是 ECC芯片比内存颗粒小多了 ECC有专用的PCB板 和这个是两个概念

网友:
晕,太专业啊,搞晕了,

网友A:
好资料一定要顶的,先顶再看

网友:
9颗粒位的空闲位置应该是预留ECC校正芯片的,我修一条联想服务器上的内存,上面就是9颗粒,带ECC,而且都是一样的的颗粒!搞不明白.

网友:
ECC一般有12片的,也有9片取4位的,一般服务器用的。奇偶校验的一般就9片。

网友:
大家要搞明白,楼主好像说的是那种我们常用的普通条,PCB板上中间有一个预留的芯片位,常见的是中间一般有一个电容或LED灯之类的。

网友(2007-06-28):
楼上的朋友才说到主题来了,但也许是我们看不懂他们的专业述语吧。

网友(2007-11-13):
太专业了.看不懂.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