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闹心的问题!!!!!!

楼主(2007-05-06):
垃圾机器,杂牌815主板,CR800,256M内存,老电源250W,经常死机,前些天能凑合用,能进系统,但也不定时黑屏,黑屏以后,再启动机器就开始点不亮,用主板诊断卡试后一直显示 FF   有时显示 EF 或 6F 显示器无反映    内存,cpu都是好的,有时过一阵再加电能点亮

网友A:
不量时,测量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或按压南北桥看其是否虚焊.

网友B:
应该考虑电源质量和主板电容退化。

网友C:
看看你的CPU 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量时,测量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或按压南北桥看其是否虚焊.

维修这方面我不太熟啊,反正主板正常时,时间总是不准,第2天开机有时相差几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CPU 座吧。。

考虑过是CPU 座的问题,确实有点松,但是试了无数回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考虑电源质量和主板电容退化。

哦,谢谢

网友:
是不是CPU座不好呀,补一下焊试试

网友:
散热问题你也考虑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考虑电源质量和主板电容退化。

上了点年纪的电脑都可以这样考虑.  但是主板不稳定的问题在更换了电源和板上电解电容的时候还解决不了问题就郁闷了. 也有朋友叫我换晶振可换了还是这样/
谁能给个主板这样时亮时不亮完整的检修思路啊

网友:
那破主板的问题昨天换了个别的,马上好使了
主板时间不准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电池换晶振这些  还是先换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