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块斯巴达克主板不加电故障!!

楼主(2007-05-06):
一块斯巴达克主板845pa主板 通电后无反映 但左下角的一个型号为APL1087 PGA66的贴片(
三极管
?)明显发热
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就是和下图的东东基本一样
[
]
window

网友:
哈哈,1087 1084 1117这些都是给南桥提供3.3VSB的等机电压的,没有这个电压当然不能开机,你打一下输出脚的二极体值,如果短路,南桥挂了.

网友:
如果主板上没集成网卡,十有八九南桥挂了!

网友:
多谢版主 我回去试试

网友A:
我想问一下 如果这个管子击穿 南桥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么//我觉得后级电路应该加一层保护吧 现在有没有可能啊 谁碰到过 说下

网友:
应该区分烫和剧烫!
有时候烫是正常的 o(∩_∩)o...哈哈~
去打SB3.3V吧 我们只能为你祈祷了~

网友:
------------呵呵,顶楼上所有的同志.

网友:
试试吧,我们祝你好运

网友:
测一下1087的输出,看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如果是的话,换1087,还是一样的话,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