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915主板ER南桥烫得厉害

楼主(2007-05-06):
自用的INTEL915PL主板,手摸南桥烫得手放不上.机子工作却不死机.是不是得加个风扇,有何解决办法?

会员47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估计你的是有问题了,我建议你查查线路吧

网友:
加个散热片没什么不可以.

网友:
915的板子其实可以考虑加个散热片~
不过先看看有没有供电不稳定的地方

网友:
----------有的是那样的,烫的很厉害.今天装了个ASUSP4P800-X的,也很烫.但是可以正常是使用,就没有管他了,况且是新板子,保三年,不怕.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想好好用的话最好加个散热片加风扇,也不是很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