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OMP、SWING、VREF三者的作用

楼主(2007-05-06):
我们在FSB、HUB、LPC等等总线中可以看到RCOMP、SWING、VREF三个信号,请问它们在总线具体起什么作用?谢谢!
HUB总线如图:

网友A:
为使大家容易看懂一点,我把断箭的资料轻微翻译一下:

HVREF  主地址和数据参考电压
HSWING 主补偿参考电压
HIREF HUB接口参考电压
SDREF DDR参考电压
ACPREF  ACP参考电压
--------------------------------------
HLRCOMP  I/O CMOS  对HUB接口补偿:该信号用于校准HUB接口的I/O缓冲。它连接到40.2欧1%精度的上拉电阻上,上拉到 VCC1_8(估计是1.8伏的意思)

网友:
张老,这样的贴您看着还方便吧,几百度的老花,我替大伙谢谢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知道它们需要连接多大的电压,但具体作用不太明白,特别是RCOMP和SWING两个信号。
VREF是不是用来定义数字电路中的0和1。

网友:
好贴!

这样的内容给人的帮助最大。

网友:
张老的英文水平不错吗,可惜我从上初中到大学毕业英文一直很差。

网友:
看了..只是还是不明白..

网友:
这样的内容给人的帮助最大。

网友:
张先生,我无语......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使大家容易看懂一点,我把断箭的资料轻微翻译一下:

HVREF  主地址和数据参考电压
HSWING 主补偿参考电压
HIREF HUB接口参考电压
SDREF DDR参考电压
ACPREF  ACP参考电压
-------------------------- ...

没错,VCC1_8,就是VCC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