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没有32.768晶振,能正常开、关机,可能嘛?

楼主(2007-05-06):
我手里一块GA-6BX7+,偶尔能点亮,大部分情况下开机诊断卡跳到C1停住,我就开始修内存方面,修了半天,突然发现这板上没有32.768晶振。
这板上本来有晶振的,但是到我手里时已经没有了,在安装晶振的位置上没有了晶振的主体部分,光剩2个脚了,而且2个脚还绞在一起,而且这板还可以正常开关机!!!
我把2个脚分开后,仍然可以正常开关机!!!
2个脚上的电压分别是1.4V 0.36V

没法理解了

网友:
有这种情况,我就有块主板是这样的,把晶振拆了也可正常使用,它旁边有个门电路芯片,如果把门电路芯片拆了就不启动了,现在这个主板就是时间慢,其它没什么,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也一样,感觉那个晶振在我的板可有可无的样子。

网友:
我这板上离32.768最近的门电路芯片直线距离也大于10厘米,这应该算不上旁边吧,和楼上兄弟的情况好像不一样

网友:
你所说的开机应该指的是上电,我遇到的顶星连南桥都下了,还照样上电的,IO全管了.

网友:
楼上版主说的那个IO,是什么型号的?
这么牛的IO一定要知道其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