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锡条要花多少钱?

楼主(2007-05-06):
买个锡炉,需要买多少锡条才能够用?得花多少钱?

网友:
现在金属类普遍涨价....大一点得要三十多块一条,十条左右才能塞满,不过也要看你的锡炉是多大的型号....顺便说一下,买锡条要找低熔点的,不然根本没法用....
[
]

网友:
你能上淘宝吗?如果能上,最好自己去看。
500克焊锡24~36都有,质量配比有差别;
锡炉90~600都有,大小,质量不一样;
如果自己做,或改可以更便宜。如果要买进口的可以比上面说的贵很多。

网友:
起码30元/Kg的,有钱60~100的也行

网友:
如果在本地的话(县级市),一般是哪里有这种锡条出售?
一般来说,开什么样的店会有锡条出售?
终于在本地找到了锡条!整整花了26条锡条才把锡炉填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