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电脑死机成功案例分享

楼主(2007-05-06):
现象:一客户使用了电脑公司版光盘安装系统(GHOST)后,发现D,E,F等盘重要数据丢失后,需要恢复!!
解决方法:使用DISKGEN软件(电脑公司版的光盘的DOS工具里面就有,深山红叶盘里面也有),然后选择:工具,重建分区表,继续,交互方式,确认!下一步,选择跳过;到最重要的时候了,基本下一步就是找到需要的分区了,选择:确认.(可能是这个,具体记不清楚,反正不是跳过就行),然后选择保存分区表!这时候用光盘启动或挂在其他盘上面,应该就可以看到D,E,F盘的数据了!

现象:有个客户来升级电脑,以前是845GV板子,C1.7CPU,后来换成了915主板,P43.0CPU,128显卡,安装系统,一切正常,但是一打开游戏的时候就死机了!!
解决方法:开始怀疑是内存,硬盘的问题,经过替换法测试都为好的,怀疑是显卡的问题,替换显卡后也出现同样的现象,陷入迷茫!实在没有办法,把显卡拔了,用集成显卡,一切正常!但是一插上显卡又不行了,把显卡换在别的机子上也没有问题(排除显卡问题)!无意间想起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换了个电源上去,一切正常!!至此,问题解决,原来是这个杂牌电源供电不足!
以上遇到的两个小问题,仅供各位参考!!!

网友A:
给你加点分鼓励一下,继续努力.不过下次这种贴应发在经验区;还有步骤和过程上不要出现那些"不记得了"之类的,要不然大家没搞过的话,也起不到帮助的作用啊.

网友:
我也出现过..不过没你那么烦.呵呵..

使用GHOST 重装以后。。发现D E F 盘无法打开。。
用,其工具。。磁盘扫描。。把自动修复磁盘错误前的勾,勾上。。
OK 分析可能是分区表DPT信息出错。。

网友:
分区表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他使用了公司版中的一键分区,或者使用的是某种品牌机的一键恢复!!!用你的方法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点分鼓励一下,继续努力.不过下次这种贴应发在经验区;还有步骤和过程上不要出现那些"不记得了"之类的,要不然大家没搞过的话,也起不到帮助的作用啊.

我的积分不够,贴不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