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讲解一下负电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5-06):
如-12v,-5v,只能理解到是相对于参考点,一头雾水中

网友:
如果一楼设为0层,那2楼就是1层。。。地下从一楼下去第1个就是 -1层,再下就是 -2层。。。
而一楼就是参考。

换一下,现在规定2楼是0层,1楼就成了-1层,......

网友:
可是参考点取得地,那么负电压产生的电流难道是倒流的?相当于抽取电流?

网友:
电流规定为正电荷从正极流向负极。象水一样高处流向低处。
(当然,大多数实际情况是带负电荷电子流动,也就是电子从负极流向正极,相当于正的电荷从正极流向负极)

网友:
有个试验,一个交流信号,不许用偏置电路,用三极管把它放大,看看负电压的运用

网友:
打开一份主板图纸,然后ctrl+f,然后在里面输入-12V,然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们,-12V 用在主板那个电路中/

ISA或其他老式的IO设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