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待机状态的疑惑

楼主(2007-05-07):
修了好多显示器 但很多基本构造原理都还摸不着头绪 麻烦大家解释一下疑惑

当显示器不接任何东东时 是什么样的状态?--好像行场都工作了 也有高压
显示器接主机 但主机不开机 又是什么样的状态?---这时候好像大部分停止工作了
显示器接主机 主机sleep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似乎和主机不开机又有区别

白忙了 到头来还得上显示器的学前班

网友:
显示器的四种工作状态

我们现在使用的显示器都昌符合节能环保标准的,有四种状态,就CRT而方言,有关机,待机,挂起(睡眠),正常,功耗分别为5W,15W,35W,80-110W。指示灯状态分别为红(橙)色闪烁,红色亮,绿色直亮。在显示器的工厂模式中可以打开和关闭老化开关,当老化开关关闭时,如果不接主机,显示器在开机显示器自测画面数秒后,会自动进入节能状态,行场停止工作,这时只有CPU相关电路工作。

网友:
显示器的供电的电源开关分为硬开关和软开关。

PHILIPS和三星的CRT显示器在早期使用的都是硬开关,只要关闭电源,开关电源就不在工作。而新型号的使用都是软开关,是通过MCU控制整个电路是否处于工作状态,但开关电源电路始终处于加电工作状态。

网友:
STRG9656D工作原理图我传不上呀

网友:
这些《家电维修》中讲过的,讲得很详细的。找一本来看看嘛。
显示器的工作状态和待机状态主要是通过主机是否送来行、场同步信号,MCU在有、无同步信号时就从相应的脚送出高、低电平,来控制行、场扫描电路的供电。当有主机信号送来时,MCU就让开关电路导通,给行、场电路提供电源,如果没有主机信号送来时,MCU就让开关电路裁止,从而裁断行、场扫描电路的电源。

网友:
STR9656工作原理,我来传看能不能传上去。这个在电视上用得要多些。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同行, 你可能是在海尔的维修部工作的吧.

资料我看了,但就是少了STR9656工作图纸.但这已经是很好的资料了,谢谢.

网友:
我说的是大多数显示器是这样的,也有的显示器是在通电时要让行、场电路工作一会的,然后再裁断行、场的工作电压;有的显示器会让行、场电路一直都工作的,同时在屏上出现相关的提示,以便用户做相关的检查,比如海尔773K的显示器,在能电时如果没有主机信号送到到显示器就会有“没有主机信号”(当然是英文)的提示,这大约就显示那么5秒左右,然后就裁断行、场扫描电路的电源,比如AOC 7KLR显示器,在无主机信号时开机它除了无信号送入的提示外,接着就是R、G、B三色交替地在屏上显示。所以在没有主机信号送入时开机行、场的供电通电的状态要根据不同的显示器来定,它是由显示器里面的MCU及EPROM里的程序来共同完成的。我上面说的也内是个大概的原理而已。有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

网友:
楼上讲得没错的 像三星的就是这样的 没信号时就会有三基色在屏幕上跳 此时行场是工作的

网友:
谢谢CDZZZ, 终于明白了.

网友(2007-09-10):
9656工作电源是怎么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