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带单步功能的DEBUG卡么?

楼主(2007-05-07):
我怎么也找不到,``谁介绍下,谢谢~~~

网友:
主要功能介绍:

停止推测工作,排除随意更换零件.

* 快速和精确的PC除错.

* 分钟内查出故障点,不是小时内.

* 全面自动诊断.

* 可打印烧机测试结果. P.H.D. PCI 是一个全面性有效的测试卡,

在您的计算机屏幕上能全面性自动的显示测试结果,此卡的操作简易又快速,目前最新的版本能完全的

支持具有多重处理器之伺服系统的诊断。 与一般的POST卡不同, 因P.H.D.卡执行一连串主动有效

的诊断,能检测出更多系统上的缺失. P.H.D. PCI卡上的设计纳入具有快闪记忆体的韧体,记忆体及视

讯端口,也能够测试近乎失效的主机板. 此卡能跑完整诊断具有PCI接口的系统上,甚至系统上的记忆

体、键盘、视讯埠的缺失或不良, 亦能完整跑完所有的诊断。 P.H.D.开始执行一连串诊断的例行程

序,目的是确定PCI的总线正确功能. 分析PCI插槽包括精确衡量3.3伏特电压讯号, PCI桥接器,burst

执行能力及所有PCI 插槽的分配,您可以用P.H.D.卡去核实证明PCI总线是否符合工业兼容的标准。

P.H.D.卡执行150个特定的主机板测试程序不会超过5分钟, 这些测试程序更能进一步测试主机板上

的芯片及零组件之特定功能. 此卡执行22个PCI总线/插槽, 12个键盘控制器, 直接记忆体存取控制器

(DMA), 23个插断控制器, 8个CMOS及准确频率, 9个B端口及系统讯号, 13个记忆体标准及记忆体

控制器, 16个时间控制器, 8个绘图及2个主BIOS插槽测试, 前者差不多有150测试内容超过了1000

个单独的零件测试。

网友:
我最关心的问题是要化多少钱才能获得这样的服务。

网友:
2楼的没价钱,商品么?

网友:
目前中国市场售价在10000元左右

网友:
UXD的东西就是很贵的,我手里有台湾产的。3500元。

网友:
工厂用的的马? 这么多功能?

网友(2007-07-30):
不大明白,好象很专业的测试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