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不段的烧

楼主(2007-05-07):
我最近接到一片ASROCK ConRoe945G-DVI的板子,一通电烧12V三极管,我看到烧了就换了一 个,然后打了一下阻抗,正常。通电的时候烧了隔壁那组的12V三极管。电源IC我也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来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量其输出脚是否对地短路,脉宽和管子栅极相连的电阻是否增值开路,还有就是脉宽芯片的fb和comp之间的阻容元件.多说一句,那不叫三极管,叫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简称场管或mos管.基本概念的东西一定要搞清.

网友:
肯定还是有别的电阻电容或者二极管短路,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其输出脚是否对地短路,脉宽和管子栅极相连的电阻是否增值开路,还有就是脉宽芯片的fb和comp之间的阻容元件.多说一句,那不叫三极管,叫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简称场管或mos管.基本概念的东西一定要搞清.

谁说场效应管不是三极管?--场效应管是场效应型三极管.
只不过因为和一般的双极性三级管有工作原理上的区别,很多资料将其独立出来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场效应管不是三极管?--场效应管是场效应型三极管.
只不过因为和一般的双极性三级管有工作原理上的区别,很多资料将其独立出来讲解.

没听说过,我念书时,老师说三极管就是三极管.三极管属于电流型控制元器件,场效应管属于电压型控制元器件.没听说过,还有叫"场效应型三极管"至少在我看过的书中没有这么写过.

网友:
谁说场效应管不是三极管?--场效应管是场效应型三极管.
只不过因为和一般的双极性三级管有工作原理上的区别,很多资料将其独立出来讲解.

至少我在正规资料上没有见过这么叫的,可能我看的书太少

网友:
有些会员的对电路对电子元件的理解,让我有些迷迷糊糊的.使的我对自己学过的知识有了怀疑的想法.难道是我错了,不是,肯定不是.我看过的书都是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的呀.念书时也学了很长时间的电路基础课呀.劝那些对于概念不是很了解的人不要误导我了好不.(虽然我也很菜.但是我知道自己姓啥呀, 开个玩笑).

网友:
三级管分双极形和场效应型,

我在书上见过这么写的,只是个名字罢了,不必深究,“回“字还有四种写法呢,有谁知道

网友:
学习中。多谢楼主发布

网友:
我记得有一块板子,场管有一个坏的,换了之后,板子能正常工作进系统,但是键盘鼠标口,电容,电感在板子运行一段时间后{也就是在刚进系统的时候}发烫,运行大约30分钟后,又有其它的地方坏,换了以后又能工作一段时间,情况依旧,这又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场管老化了呢?还是如mynameljs老师所说,其它地方还有短路的,

网友:
如果说是加电烧场效应管,则第一查相应的MOS管周边的小阻值电阻,如2R2,3R3等等。
再就是,要查ISEN与BOOT信号之间的耦合电容,这个电容坏,会造成流经MOS管的电流急剧增大。

网友:
师兄弟们能说一下三极管和场效应三极管的区别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