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实时监察软件NextSensor

楼主(2007-05-07):
介绍:
NextSensor非常容易使用的一个软件,可以作为使用温度,风扇速度以及电压的实时动态查看工具。
可查看的电压有:VCore, VDIMM, VAGP, VLDT, VBAT, 5VSB, 3VSB, +12, -12, +5V, -5V, +3.3V
可查看的温度有:CPU, 北桥,硬盘(硬盘温度在系统托盘上显示)
可以管理负温度和3个风扇的速度

NextSensor支持大量的Winbond, Fintek and ITE Super I/O LPC芯片,能读出AMD64内部感温二极管检测的温度。
NextSensor集成了远程管理功能,系统管理员可以用网络察看工具查看温度、电压和风扇速度。
NextSensor最强的功能是温度报警。是通过降低CPU时钟来实现防止CPU过热。如果使用的AM64 CPU系统上使用本软件,则根据FID/VID和P-State改变获得附加的保护.

提供给大家最新版本,希望使用后反馈使用结果。
反馈内容包括:
1。使用的主板,CPU,南北桥,I/O芯片及硬盘等的厂家和型号
2。那些项目是准确的,那些不准确

感谢之类的就不要跟了,以便集中测试结果。

发现少下了2个插件,补上。

网友:
我用过了,可以,就是有的不很准。在XP下直接使用的,不安装。
我的截图软件不见了,本来可以截个图给你看。

网友:
2项核心电压是准确的,其他的不准,所以发上来看是不是和支持的电压温控芯片有关。是不是对比较新的主板支持好,想了解一下。

网友:
上次少了两个插件,是为适应一部分特定机器的。今天补上。

在我的机器上还是只有:VcoreA, VcoreB和Vbat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