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都是线...时而能开机时而不能开机.

楼主(2007-05-07):
前几天接到客户一块845GL的主板..开机诊断卡代码-----看后感觉CPU没工作..测主供电...CPU的核心电压..都正常...于是感觉是CPU座的问题...于是拆风扇....用手使劲按住CPU..开始跑码...一切正常....感觉很有成就....于是收N元.....
可昨天客户说机子又起不来了...于是把板子拿过来...因为第一次没怎么处理..所以感觉应该是CPU座跟CPU接触不好..或是CPU座子有虚焊的现象..于是还是用手按住CPU开机..可是这次没有跑码..CPU温度很高...于是上风扇测各角的电压...正常......疑惑......找工具...换个CPU的座子试一下...换完后...开机还是不跑码.......闷...............于是找一个频率测试仪准备测一下晶振.....还没等测试....开机..跑码正常......闷.....更晕之...
于是放一段时间...再开机...还是正常...试机...正常....各测试点正常......唉......闷了.....客户过来说拿板...我想再试试吧...于是让他放一下..我再测测....过一会儿..再试又不跑码了....闷了...测晶振正常.....
到此...非常闷...由于初学
主板维修
....请懂行的朋友给看一下...谢谢了.........
[
]
诊断卡代码

网友:
在南桥附近的32.768的晶振测起来..时大时小..而且变化的没什么规律....有没有知道的?? 能给解释一下...3Q了..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中,顶一下

网友:
现又有一块这样的主板。。开机加电正常起动。。但当按下REST时。。机子死机。。。开机不跑卡。。。把内存。显卡。电源都拔掉再开机。。又跑卡正常。。。有高手给解释一下。。3Q

网友:
换晶振和去晶振旁边的贴片电容看看!
我也是新手!我只是一个建议!!
具体还是看DX的意见!

网友:
我看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三块板子..都是时起时不起...一块是845GL 一块是KT333 一块是865PE 今天也是怪了..
845GL的板子..昨天整的..开始时还能起机..后来再试..一直就没起过机....
KT333的现在只要放一段时间就能起机..只要一复位...诊断卡就不跑码了..上面全是横线..
865PE的...只要能起来..就很难再死了..怎么重启关机都没问题....只是一起不来..怎么整都没用..
放一会儿...就又能用了..... 由于维修经验缺乏..没办法..只能看着..发呆.....
以前做技术的...主要是在电脑城里..做一个公司的技术主管...接触到维修的很少..做个系统..整个软件..做个服务器...整个网站...做个效果图的还行...一动硬件就不行了..
这不在一个家电售后..跟人家学学修显示器...再修修主板..哪知道..不开张还好..一开张..就疯了...
尽是些这样的问题....头疼...............................
:Q :Q :Q :Q

网友:
跟我差不多. 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我可能比你们学的早一点,也就2个月不到的时间,觉得维修思路还没理清楚~碰见故障整理不出思绪。。电路基础也得加强,最重要我那地方配件不齐全,就买了2包电容,几个晶振,几片废板,其他什么配件都没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是最麻烦的了,好像没什么很好的办法,搞不好也只能换板了

网友:
1:CPU座上假负载测试 AD线二级体值,{再不跑吗而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2: 从新砂新BIOS 3: 清洗南桥 4:清除BIOS 5:察看是否有电容鼓包,漏液的。6:查内存2.5伏电压 7:查北桥1.5电压。8:查南北桥HUB-LINK 线 电压 二级体值 9:I/O换掉。 10:估计你我都修不好了。 上面几步一步步来吧,修好后说明维修过程。

网友:
现在..865PE的主板应该算是搞定了..我把AGP的显卡槽给换了..现在能正常开机...运行一段时间了..还算是稳定... 没出什么别的问题.....还在测试中...对于帮忙的朋友..表示感谢.....

网友:
学习了,你说的865PE,如果是我,肯定是换晶振和电容,还没想到换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