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AGP槽的故障应该怎么修

楼主(2007-05-07):
一片众星865PE(跟技星同一货式的东西)的板子进系统正常,但一装显卡驱动就马上死机或花屏.显卡换好好几片,显卡在其他板子上运行是好的.估计是北桥或者AGP周围的东西出了问题.但本人没有修板子的基础,现在只是通过论坛上的资料在慢慢学习琢磨,所以知识和经验都非常有限度.请老师前辈们指点一下,该故障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检查.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没见过~
应该先安装相应版本的主板驱动再安装显卡去驱动就会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
应该先安装相应版本的主板驱动再安装显卡去驱动就会OK!

先软后硬
再目测下AGP槽有没有 异物!有没有针接触不好!
有条件更换AGP槽

网友: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虽然硬件维修方面的知识我几乎是空白的.但先软后硬这道理我还是懂的.系统,驱动都装很多啦.经过一切软件措施之后我才确定是硬件问题的.
反复检查AGP周围没有发现有任何肉眼看得见的元件损坏现象

网友:
自己先顶上一下.........

网友:
查一下AGP旁的芝麻三级管

网友:
7楼的说到点子上了
再不行 杀南桥

网友:
查VDDQ供电的供电管,先换了它再说。

网友:
VDDq是什么啊 我不明白 说清楚点~ 我是新人~   最好把型号也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