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TCL 7KLr罕见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07-05-07):
接手一台TCL,开机看图像发白,感觉亮度过高.心想小意思简单故障.拆开机器,先补焊一遍,因这机是AOC代工,
AOC的机器一般都是有这个毛病焊点虚焊.故障依旧,调了一下高压包的加速度,光栅可以暗下来,但图像也跟着暗,调菜单上面的亮度和对比度都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这时的菜单颜色是齐全的.
        现在感觉有点奇怪了.拆开视放的罩子再补焊一下视放板,故障一样,再调G1的小电位器,感觉故障更严重了,这时图像有轻微的拖尾,菜单缺色.从没遇到这样的故障实在没思路.
   上网找了一个EEPROM数据写上去故障依旧,头晕,
静下心想了一下.开始菜单的颜色是全的,调G1以后缺色了.会不是会G1电位器有毛病.检查无果.
用小木棒击打电路板也没见有什么异样.
     心想居然缺色就按菜单缺色的故障修吧.OSD字符发生IC到视放上面的支路电阻测量是好的.
开机用数据笔测OSD字符IC的三色到视放处理器上面的信号,当按键盘上面的键时三色也有变化.
这只表明OSD这块IC应该是好的,换个视放处理器LM2469NA连换两个后.故障排除.
   这台机器最奇怪的现像就在于图像的颜色都很正常,显示的文字也很清楚.一般的维修员是不会怀疑视放坏的.
并且刚接手时OSD菜单颜色并没缺色,我也第一次遇到,

网友A:
这种故障真是魔障,最头疼的莫过以此。
元件性能下降又不彻底坏掉-----------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真是魔障,最头疼的莫过以此。
元件性能下降又不彻底坏掉-----------难修。

呵呵. 顶了张老..不过修好后的心情可以靓半天.代价就是头晕了半天.

网友:
这种情况少见,应该是电压影响的事。

网友:
OSD字符IC的供电一般都是5V的,当然也有采用12V供电的芯片,这芯片中专门有字符振荡电路芯(芯片相关脚有R、C振荡定时元件),为了能使字符与主机送过来的显示内容同步同时还应该引入行、场同步信号到这IC的相关引脚,为了避免字符与显示的主机内容同时出现而混乱的显示内容,所以要加入行、场消隐信号,消隐信号的作用就在要显示字符的地方把主机送来的显示内容不让其显示,而只显示字符内容。至于字符的内容是由MCU通过总路线来传的,然后从相关的引脚输出R、G、B字符信号到视放电路的。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价绍,要详细了解的话,你还是找有关资料来看看,比如<<无线电>>2003的增刊。

网友B:
楼主,G1有电位器?字符显示缺色,你可以采取交替的方法,先判断是哪一个色出了问题,然后才对其进行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G1有电位器?字符显示缺色,你可以采取交替的方法,先判断是哪一个色出了问题,然后才对其进行处理。

  G1的电位器不是每台机都有.这里并不是指高压包上面的电位器.
     这个电位器是在高压包出来一个二极管.串一个电阻再下来就是这个电位器.
判断那个色有问题我当然会交叉法来判断.
    这台机器原来并没有缺色.而是亮度过高.至于后面缺色有可能是在维修的过程中.视放损坏加深造成的吧.
所以走了一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