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笔记本和台机的液晶屏能不能互换?

楼主(2007-05-07):
如题...........................................
笔记本

网友:
如果你知道液晶屏的针脚定义和笔记本主板屏线接口的针脚定义,理论上就可以。

网友:
我有个朋友就拆了一个笔记本的接好当液晶显示器用。
[
]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换的,只要知道各个线,就行了

网友:
只要知道各个线,就行了

网友:
晕倒,不知道各位兄弟,有没有试过,我以前就试过了, 对于那个屏的定义,只要你看一下,就知道了,(现在 一般本本的,有 单 6 单8 双 6的屏,接口引脚数, 14 20 30 )
互换的最主要问题是,台试机的屏厚一点的,本本的屏没有台试机厚,呵呵,
如果把台试机的屏,安装在本本上, 在安装外壳的时候,合不起来, 反之就可以了

网友A:
现在有专门的液晶屏外壳, 我用单灯管的笔记本屏组装过一台LCD,效果
不错,成本在700元左右。

网友:
本子的屏拆下来改液晶显示器,用代用驱动板我已经改过很多了。效果还很好的。自己改时要知道屏的接口是TTL的还是LVDS的买对应的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代换似乎不实际,组装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在广州,只要你拿一片屏去,有很多配板中心,其他都不用你理,买他的驱动板和高压条,他都帮你点好的.自己回家加上外壳装上就行了

网友A:
是的,我这儿(杭州)也是与楼上说的这样做的.

网友:
可以的,只要改好对应接口电路就可以的

网友:
好象桂林还没有这样的高手哦

网友(2007-06-30):
你知道液晶屏的针脚定义和笔记本主板屏线接口的针脚定义,改一下OK

网友: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也想學习一下。

网友:
本本的屏幕好像有不同吧.

网友:
据说可以,我是内蒙古的。我这里还没生出怎么样的高手呢,
那为大哥教教我,小弟不盛感激。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直接.笔记本上的屏可以做LCD来用,但LCD上的屏不能做到笔记本上.原理上屏幕没多大区别,道理上也简单,笔记本你能改的空间很小.就是笔记本屏幕坏了,一般都找同型号的来换,否则就要换解码芯片.而LCD空间大,你可以改屏线,加板来实现.

网友:
相信自己的势力,不过没有试过,有没有关于那方面的资料啊,学习一下!!!

网友(2007-08-07):
可以 我们同学就有不少改的 问一下修笔记本的老师 一般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