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CPU主供电路对地短路,为什么

楼主(2007-05-07):
810主板,无法对CPU供电,经查,对CPU的主供电路对地呈短路,拿掉CPU却不短路了,这是为什么?我是新手

网友:
换过好几只CPU,都是这样的,补充一下了

网友:
关键看阻值是多少
因为加CPU后阻值本身很低

网友:
------------顶一个,是的.有的数字万用表,像我用的,低于40就会报警了,但是是要看一下阻值是多少,太低的话,应该是就是短路了.今天就修到一个SOTLEK的,

网友:
+3.3V对地只有007,找到SB的3.3V,把线割断后,进入SB的还是短路,故判定SB短路.这块主板的3.3V对地短路,还是能开机,就是FF,看到SB上有一点点黏糊的物质,故采取下策:打PCI AD线,发先3.3V短路.

网友:
KAO  不要认为表叫就是短路!!
要看阻值!@

网友:
我修笔记本 的时候 CPU放上去的话 用数字表打 全部都是响得 ,台式机估计也是一样,放上CPU对低阻值本来就很小,没有什么奇怪的 估计在70欧吧   你那个CPU的型号说说 好CPU就响了

网友:
有的表在60以下就会叫了,我那天也遇到一个.晕死.那只表在60以下就叫.搞得我搞了半天不敢通电,后来拿我的表来一试,不叫,上电OK...要看值

网友:
问个对地阻值的问题

我原来总以为对地阻值就是测与地线的电阻,现在知道了对地阻值是始终用的二极管档,那我就不明白了,二极管档测的数值应该是压降吧,并且读数总是几点几,小数点后有3位小数,为什么经常看到说对地阻值是多少欧,怎么能出来单位欧呢,是不是这是我们行内的习惯,如果读数是0.345吧,就说对地阻止是345欧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二极管档测出的,说是压降不对,表示的还是电阻值。一般相当于最大值2000欧的电阻档(数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