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多按几下重启就可以启动一般是那里问题,请教下

楼主(2007-05-07):
主板多按几下重启就可以启动一般是那里问题,请教下.没有启动的时候测试卡有时候一般跑06,有时候可以跑到38就死那了华擎的p4i45d

会员589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说清楚点,什么型号的主板?什么配置呀

网友:
复位不同步???
排查复位电路~!

网友:
这个好难修好的,可能门电路有问题

网友A:
电源和主板供电问题,换优质电源或换主板供电电容可能解决。机箱开关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主板供电问题,换优质电源或换主板供电电容可能解决。机箱开关不良也有可能。

在正常进入没有什么死机和蓝屏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先简易再复杂!如还不行考虑复位电路!

网友:
今天也是碰到跟楼主同一样型号的板.   但接的是安装一个客户需要的"专业软件"的生意没在意.  也是一样.  需要插拔电源线几次或者是多按几下复位才能正常启动. 客户说就这样的. 呵呵.楼主解决了问题后请留个解决过程. 学习下

网友:
又是华挚的主板,郁闷,我的板问题跟你的不太一样但也有启动不了的时候,也是华挚的主板,我用的是世纪之星的电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用机箱上的.是直接短路的

网友:
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啊?用吹风机就吹吧。

网友:
我修到过此类故障
先查下各供电部分,尤其是CPU的核心供电  有工作不良的场效应管 或PWM驱动芯片 另外看下CPU引脚是否接触不良 可尝试清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