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A不显示求教

楼主(2007-05-07):
我的一块华挚K7NF2-RAID主板,有时开机跑到2A就停住了不显示了。只要过了2A就能一直跑下去能正常使用,但关机再开有时又到2A就不行了,要开关好几次可能会跑过,但只要过2A,直接重起也没问题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仔细看看AGP槽的排针有没有倒针的,有可能是AGP槽的问题.把AGP槽清理干净.

网友:
----在过不了2A的时候,先压住NB,再RST,看看能不能过,也有可能是NB虚焊.

网友:
谢谢,马上试验

网友:
东风先生,我试过擦拭AGP插槽,没上显卡之前都比较正常,上了显卡刚开始也正常,但进了系统,关机,再开机又出现2A不过,按多两下又可以过了。只要进了系统基本能正常使用。按NB我也试过了也一样,还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
自己顶一个,等待大家给个办法

网友:
查AGP的A2脚.

网友:
------顶断箭老师,楼主可以看看A2脚是不是连接到一个三极管,换掉这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
请教个问题我的AGP总线底视图纸是分四排针分别是A1、A2、B1、B2,你们所指的A2脚是那个脚的啊,我只知道AGP各测试点的位置,但不知道你们所谓的A2脚是哪个脚??偶是新手,不要见笑哦

网友:
按两排针脚的A2脚,从槽上面量。参考。

网友:
顶视图
上排第二个~

网友:
我拍了个图大家指点指点,看哪个是

网友:
2-3为A
1-4为B

网友:
谢谢东风先生、张先生、夜雨十三天,今天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不管结果怎么样,记得回来贴个贴,方便大家学习参考.

网友:
楼主最后是不是解决了问题啊!!!

网友:
问题还是没解决,只是不知道我测得对不对,测A2(上图蓝色2点)没电压,B2(上图蓝色1点)有5V电压。从A2附近也没看到有什么三极管。顺便问一下A2在底视图中属哪个点?A2电压应该是几V?
补充一下,我正在使用这台电脑,当出现2A时开多几次,或在机子里东弄弄西弄开又好了(偶尔使用中会蓝屏,但不多),很郁闷。

网友:
学习中。。
希望老师们多指点指点。。

网友:
A2是从上面看,两排,好像是左边第2脚。按2排看肯定是对的。是左是右记不准。可能是1的位置。

网友:
张老师说的位置有5V电压,2点的位置没电压这个正常吗,真是郁闷,说不正常吧,我一开机正常的话一整天都没什么问题,说正常吧,又老有这个毛病,还好我是搞维修的(非芯片级的,芯片级是初学),弄弄几下就又可以了。
偶尔还有这些毛病:突然蓝屏或音频输出孔有蜂鸣声(次数极少,怎么弄都不行,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使用,关机断电过一会再开可能就没有了,真是郁闷)。还有一个毛病,不知道是不是华挚的通病,有人用华挚的板有时突然鼠标光标消失了,重起后就没问题,我这板也出这个种问题,次数也是极少。

网友A:
--------------A2脚那里有5V应该是正常的。
--------------说实话,ASRCOK的板子真的不怎么样,感觉怪怪的。开机启动特别慢不说,不出问题就没有问题,一出问题,一大堆的问题。跟GIGA的差不多了,不烧就不烧,一烧就烧它一大片。

网友:
这个问题先到这打住吧,说实话时隐时现的故障,是最难修了,我就先破板破用吧,谢谢各位老师和高手们的指点还有一起学习的朋友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2脚那里有5V应该是正常的。
--------------说实话,ASRCOK的板子真的不怎么样,感觉怪怪的。开机启动特别慢不说,不出问题就没有问题,一出问题,一大堆的问题。跟GIGA的差不多了,不烧就不烧, ...

a2怎么可能为5v,它是agp卡的类型检测脚,在845的主板上,它是通过agp显卡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2怎么可能为5v,它是agp卡的类型检测脚,在845的主板上,它是通过agp显卡接地的.

你搞错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先刷BIOS看看
在就是检测脚相连的元气件,
看看CPU和NB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27楼的朋友,BIOS我已经刷过了,正是因为刷BIOS也不能解决所以才上来求解的,至于虚焊CPU和NB我试过出现2A代码时压NB和CPU按复位也没办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