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键盘、鼠标接口问题

楼主(2007-05-07):
键盘鼠标口短路。接口第4脚对地电阻为0。请指教
[
]
问题

网友:
我都不知道那根为一,那根为二.怎么讲.如果是数据或者时钟其中一脚为0的话,那么应该是断线..不知道你是不是测到空脚了

网友:
第一,不知道是键盘口还是鼠标口短路
第二,不知第4脚是那一根脚。

网友:
http://www.0668idc.com/Article/Hardware/Other/200602/Article_281.html
不会再这里贴图,就把PS/2口的图拿上来了。
键盘口和鼠标口都短路。麻烦各位老师了。
[
]

网友:
第4脚就是给键盘供5V的。脚

网友:
-----如果你确定,那就是主板红5V对地短路了.

网友:
----差点漏了,也有可能是5VSB.

网友:
我还有点纳闷,LZ怎么查到这个短路的,之前没检查别的问题吗?直接就奔PS2来了

网友:
呵呵。斑竹见笑了。我还没有那么多技术,只是在机器点亮之后,就定在第一个屏幕上了,键盘鼠标灯都不亮,我就直接看的接口。发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
先自己找些基础贴来看,再发这样的贴占空间,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你的维修思路是正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