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533 开机直接进COMS(又返修回来了现在挡LOGO)

楼主(2007-05-07):
ASUS p4b533 开机直接进COMS,电池3V,跳帽有2.8V,刷过一个BIOS了,还是老样子,而且按RST键跳71C0,关掉,在按PO-ON,又进COM,复位还是跑71C0,第2次刷BIOS时到最后校验的最后一点点报错,是不是BIOS芯片损坏啦?
明天再找个BIOS芯片在刷一下
请高手再给点思路。。。。发散思维。。。
6月12日:板子又有问题了,现在是怎么洗都洗不好了,BIOS刷烂了,用2个BIOS芯片轮着刷,版本都刷光了还是卡在LOGO画面~~
打了先PCI 的AD,数值并不太一致,最大差有60欧,是不是证明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第三次刷BIOS,不会跳71C0了,可是0005还有个代码死循环!!!
看样子明天再去刷第四次
好了在上来回帖,
坚决反对那些上来提问,修好后又不说明一下的人!!!

网友:
补充:换过键盘,换过电池(有3.08V)。除了刷新BIOS,我还能做什么吗?

网友:
呵呵 这个是他的通病 我接到不同时间的5块都这个毛病
南桥啊

网友:
检查入侵检测跳线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次。但是我每次都是设置好后,保存退出,还是正常进去系统的。还没有遇到你那样的情况。
-----------建议换个BIOS芯片,刷个最新的BIOS,进入。设置后保存退出。看看有没有情况。

网友:
ALL Errors-------No  Errors

网友A:
把南桥加热清洗 可以暂时好
换了南桥包好
99%的肯定

网友:
今天刷了好几个BIOS(新老版本都刷过),2个BIOS芯片都刷过了,还是不行,现在是卡在LOGO画面,代码跑3D32,连BIOS都不进了...
没招了.南桥了.不理了

网友:
尹谷丰
刷了个比较老BIOS,洗了南桥,现在OK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谢谢大家热心支持...呵呵

网友:
学习了。又学了 一招

网友:
把南桥洗一下
把以前的BIOS刷回来,就是CM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AMD华硕主板自动进BIOS 原因是 靠近 COMS电池跟前 缺少跳线冒<声名:不是COMS跳线>加上 就能好 呵呵

网友:
我有几块板跟你的情况一样的,也是华硕的,什么型号不记了,有一块换IO能好了,但不支持DDR内存只能上SD的,其余的都没好,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很多高手的经验都是换IO能好,不过我的板确实应该是洗南桥洗好的。以后要多洗一洗
洗洗更健康~~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COMS座子旁边的一个场效应管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高手的经验都是换IO能好,不过我的板确实应该是洗南桥洗好的。以后要多洗一洗
洗洗更健康~~哈哈

你太有才了,越来越喜欢你的回贴.

网友:
有点五花八门。

网友:
好乱啊,说不出一个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太有才了,越来越喜欢你的回贴.

2位强淫啊

网友:
问题多样化.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期待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下迷精.

网友:
引用 网友D:

2位强淫啊

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广告就换台,但这个广告词我记住了."主板坏了"居然引用到这上了.我一看贴就乐了.他太有才了,这都能想到.

网友:
什么样子的怪故障都有

网友:
大家真的是太有才了,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
看来主板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嘛

网友:
主板坏了   你是不是经常用  妇??
说说笑

网友:
尹谷丰
刷了个比较老BIOS,洗了南桥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怪问题天天会有                 哈哈

网友(2007-06-12):
板子有回来了~继续话题,
老故障,滴一声之后,卡在LOGO画面,刷N次了,不行,代码为3D32并报警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不用在费力了

网友:
真是加热南桥就能,洗板水洗洗就能好吗?

今天看了帖子,我用吹风把南桥加热,几秒钟,用洗板水洗了一下。距然不触发了。晕死。

网友:
是虚焊问题了!!南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南桥加热清洗 可以暂时好
换了南桥包好
99%的肯定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你能不能把你修这种问题的详细过程说一说吗

网友(2007-08-16):
是啊 是五花八门 能不能写个问题的经验 换句话说总结一下 出先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哪儿的毛病 下次在有不就是更方便了么

网友:
呵呵  什么情况都有真是不能理解 我是个新手 洗南桥是怎么个洗法 可以给解释下吗? 学习中

网友:
呵呵。。。。。。。。。。。。。 看来大家真的都很有才

网友:
不错。今天又有学到了。呵呵。

网友:
发现这个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论坛了
就是附件都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