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S-MV/V

楼主(2007-05-07):
ASUS K8S-MV/V 754针主板 电压都正常不走代码 难侨发热 一起接到7快这样的扳子 头疼啊 各位老师帮帮```这种毛病是不是这种板子的通病啊?
通病

网友:
说清楚些,这么说谁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
-----先看看发热的程度,如果剧烈的烫手,就要注意了.如果是一般的热量,那也没什么.
-----电压都正常的话,就考虑考虑总线和BIOS.

网友:
CPU,南北桥都压着点点RST,不行刷BIOS,换IO,反正有7片,多花点时间整,整好一片等于整好7片。不开机但是插电源状态下测试一下PCI A14,看有没有3。3V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