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南桥是不是挂了!

楼主(2007-05-07):
顶星845gx主板,上次usb口有问题导致进系统时黑三分钟屏并且在系统中总是cpu占用100%,在bios中关掉usb control后一切正常,用了这么长时间。后来,有个伙计拿根数据线装个硬盘,想导一下数据,结果主板就不亮了。诊断卡代码ff,rst长亮,cpu无供电,南桥发烫,关机后等机时南桥也是发烫的,是不是南桥已经挂了呀。如果还有千分之一的希望,从哪里入手呀。另外,不知道是不是伙计的数据线插反了烧了南桥哩。

网友:
------------可以打一下PCI的AD线,USB线的阻值,看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A:
查一查给北桥供电的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猜想SB挂了,也可以找4楼说的管子测量下看看

网友:
呵呵,关机南桥也烫,大事啦。打一下PCI的AD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查给北桥供电的管子

昨天也修到一板  南桥烫. 原因也是这管子G极电压10V   D极3.3V  S 极没输出.                 换了此管跟与G 极连接的LM324后正常. 这管没输出南桥怎么会烫的? 它也给南桥供电吗?1.5V?

网友:
99.99999%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