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写一些ATX电源电压输出正常但有高频尖叫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7-05-07):
出现高频尖叫其实除了开关变压器有问题,

就是主开关部份不平衡所至。

例1: 一个电源通电就有高频尖叫。这主要是辅助电源电流负反馈电阻到控制三极管之间的反馈电阻变阻所至。高频变压器有问题的一般比较少。

例2: 短接绿线,风扇转,但有尖叫声,这种情况主要就是主开关部份不平衡,电阻,或二极管有漏电现像。

曾经修过一个是两个推动管其中有一个推动管的C极的偏置电阻变阻,

还有一个是连主开关管的其中一个二极管漏电所至。

例3: 有尖叫声有可能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变质所至,这个很多朋友一定遇到过。

   待机电源的电流取样电阻过小也会造成尖叫.
   TL494的12脚供电脚电容失效,造成滤波不净,
   负载重.
总结,很多新手出有电源电压输出正常,但有高频尖叫声就束手无策,希望本人这点小经验对大家有所帮助。

希望有之方面维修经验的朋友,写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帖是以前发在别的论坛的.现在完善添加.转回本论坛,这都是本人修电源超百的经验之谈.
     喜欢就顶.

网友:
高频尖叫其实除了开关变压器就是主开关部份不平衡所至。开关变压器有松动也会响。有的还随负载轻重而变化。
我的朋友给我修的电源中有一个会叫。他电源修得不错,就是耳朵听不到高频声,我听了不舒服,可他就是听不见,一点办法都没有。

网友(2007-12-15):
显示器里一般尖叫的原因我遇到的都是电容 400v180uf

网友(2008-02-21):
有的494不良也会有之之声音的,曾经买过一批,郁闷透了。

网友(2008-04-20):
还有听不到尖叫的,那是为什么啊 我这里有几个电源也有那种声音

网友:
除上述之外,主电源前级两个50V,10VF的电容不良,造成输出电压偏高同时叫.

网友:
楼主是做51的?希望能跟你多学学。

主开关部份不平衡所至
进一步,哪些原因会使 主开关部份不平衡? 如有故障出现时 主开关管 三个极的波形图,就更好了。

是开关管特性不一致,电路不对称?

网友:
雪中送碳啊

我刚开始学修电源   就碰见了这个问题   头都弄大了
终于遇见高人了啊   忘以后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