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对地阻值的问题

楼主(2007-05-07):
我原来总以为对地阻值就是测与地线的电阻,现在知道了对地阻值是始终用的二极管档,那我就不明白了,二极管档测的数值应该是压降吧,并且读数总是几点几,小数点后有3位小数,为什么经常看到说对地阻值是多少欧,怎么能出来单位欧呢,是不是这是我们行内的习惯,如果读数是0.345吧,就说对地阻止是345欧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二极管档测出的,说是电压降不对,表示的还是电阻值。一般相当于最大值2000欧的电阻档(数字表)。

网友:
欧只是一个俗称。。

其实二极管档本身测的就是二极管的压降的。但这个值,反应在我们主板的维修中,就不仅仅是二极管对地的压降了,其中也有着阻抗的性质。

网友:
除了放在巴黎那个标准电阻和其他的一些原始标准电阻不是测量而是根据材料的导电性、温度等计算出来的---计算电阻,其他的电阻都是测量的。

万用表测量电阻是用万用表里的电池给被测量的元件加电,元件上都有电压降,测二极管时也一样,二极管上有压降也有电流。

测量的读出值为电阻,所以一般不会说它是电压降。二极管的电阻是随电压或电流变化的,是非线性的。对于测量的结果只是一个判断好坏的估计(不同的电阻档上可以测出不同的值)。如果真的要测量二极管,还是要测出它的伏安特性曲线(即电压-电流曲线)才有用。

实际维修中一般不会去测伏安特性,比较麻烦。当然有晶体管图示仪的话也很方便,以前我经常使用。晶体管图示仪对搞模拟电路研究不可或缺。

网友:
难道是因为我那天的一句话???
o(∩_∩)o...哈哈~以后不要叫对地阻值叫对地二极体值就可以了~

网友A:
有的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显示的是压降,有的数字万用表显示的是阻值

网友:
就象10楼的兄弟说的那样,是不是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有的显示的是压降,有的显示的是阻值呢.
我这个表显示是带小数点的值,总是1点,或者0点,后面再有三个数字,

网友:
我怎么不会签名----对你这个签名有兴趣,还对你和我一样没有头像有兴趣。

你买万用表没有说明书啊?说明书上都有的。
只有一个 1 的话就是电阻太大,测不出来,叫做溢出。数字表旋钮的电阻刻度所标的是该档的最大测量值,如2K 表示最大测到1999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显示的是压降,有的数字万用表显示的是阻值

这是谁教你的?

网友:
有的表测用二极管档测电阻的读数也和电阻的阻值差不多。我经常这样测的。。特别是修显示器的时候,有二极管和电阻并联的时候就样测就能知道电阻有没有变大(红表笔要接在二极管档的负端)

网友:
二极管档量出来的阻值和欧姆档量出来的不一样!!!

网友:
学习中。多谢楼主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