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供电MOS管电压计算方法

楼主(2007-05-07):
电路如图,这里常见MOS的S极输出电压计算与输入电压没有关系,和431上端的电阻也无关系,与图中的VCC也无关系(R1/R2的VCC有效,除外)

Vout=Vref   X   (Ra+Rb)/Ra

而Vref仅由R1、R2决定

R1 R2 Ra Rb 四个电阻的人为修改,均可直接改变MOS输出电压

其实1117 1084等器件内部也就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除以Rb
Vout=Vref   X   (Ra+Rb)/Rb

网友:
单纯运放和MOS(三极管)应该这样计算,1084等内部原理基本一样,计算方法不同,高级资料下载里面有

网友:
可能是内部电路与运放接法有差别,作为运放的接法楼主给出的是正确的。
计算过程如下(按理想运放考虑):
v- = v+
Ira=Irb
RaXIra=Vref  Ira=Vref/Ra
VCCout=RaXIra+RbXIrb=(Ra+Rb)XIra==(Ra+Rb)XVref/Ra=Vref X (Ra+Rb)/Ra
即楼主给出的结果正确。

计算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注意:
1。运放的放大倍数很大,当无限大;
2。同相端与反相端的电压差值很小,当作零;
3。运放输入电流很小,当作零;
利用这三个条件,和简单的电路计算就可以完成。

网友:
AIC1084的图纸我看了,内部接法图上的接法应该也是可以计算的,由于接法不同,除了运放外还有其他的电路一起起作用,所以计算的方法有差别。

东西不一样,都是对的,无须争论。

网友:
顶楼主
   有时内存电压有偏差我一般都是改上图的R1和R2
  电压偏高.R1改小一些R2改大一点.
  反之亦然.
      对那些内存电压偏高进系统蓝屏的效果不差,曾修好过几块相似的.

网友:
楼主的计算是对的,二楼的计算1084的方法也是对的,但不能用计算1084的方法计算一楼的电压,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张老分析的很清楚.
原来LDO并不是用OP+MOS的.
OP+MOS是用下阻的.
麻烦张老再分析一下LDO的原理.

网友:
这是AIC1084的功能简图.

网友:
要分析这个电路,由于是电流型放大器,为便于计算首先要把所有的运放和晶体管部分看成一个运算放大器。由于内部电路只给出个大概,先必须认可他给的一个条件Vref=Vout - Vadj。
有了上面的认识,计算就不难了。

计算过程如下:
V+=V-
Vref=Vout - Vadj
Vrf1=Vref
Irf1=Vrf1/Rf1   Irf2=Irf1+Iadj

Vout=Vrf1+vrf2
=Vrf1+(Irf1+Iadj)XRf2
= Vrf1+Irf1 X Rf2 + Iadj X Rf2
=Vrf1+Vrf1/Rf1 X Rf2+ Iadj X Rf2
=Vref(1+Rf2/Rf1)+ Iadj X Rf2

Vout=Vref X (1+Rf2/Rf1) + Iadj X Rf2 就是本电路所服从的关系。

网友:
感觉还是不懂,请问要看得懂要什么的电子基础水平?

网友A:
回楼上,如果是考试的话
前面一个图,大学模拟电子学得中等的学生       (一般难度的题目)
后面一个图,大学模拟电子学得相当好的学生。 (高难度的题目)
大概就是这样。

HardMan给我出难题,以后见到要请我吃饭的。

网友:
赞一个HardMan
高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自叹弗如

网友:
顶一个,虽然还没能力看懂,不过以后必定受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如果是考试的话
前面一个图,大学模拟电子学得中等的学生       (一般难度的题目)
后面一个图,大学模拟电子学得相当好的学生。 (高难度的题目)
大概就是这样。

HardMan给我出难题,以后见到 ...

主板的不是数字电路么?看不明这个还可以修主板吧?  我大学不是学电子的~~~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不是数字电路么?看不明这个还可以修主板吧?  我大学不是学电子的~~~

实际上修理上只要知道进出关系和如何调整的就可以,坏了知道哪儿出毛病就行。我想论坛上不会算修得好的人也不会少了。

具体怎么算是我的事。我教过模拟电子,但自己是自学的。教得比那些老师教出来的还好,不过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会计算的不一定会修理。当然会修理的能深入一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网友:
数字电路也需要模拟电路来支持啊。。。

网友:
由于接法不同,除了运放外还有其他的电路一起起作用,所以计算的方法有差别。

网友:
有理论外加实践搞维修还是蛮有乐趣的。。。。

网友:
理论实践相结合

网友:
论坛高手不少,希望大家多多发表见解,谢谢咯

网友:
我以前学过,用运放做比较放大稳压效果好,可惜运算差不多都忘了,想不到在这都看得到。顶!

网友:
感觉还是不懂,请问要看得懂要什么的电子基础水平

网友:
看不懂,来一点简单的挖~~~~~

网友:
模电和数电可以说是搞电子技术的入门课程 但是现在有许多的人都不重视 把基础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又长了见识 了!!!

网友:
本论坛高手如云啊。以后多多关照啊!

网友:
看的我是一头雾水呀!!哎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我仍然支持中、、、、、、、、、、、、、

网友:
wo shi 凭感觉修板

网友:
太高深的东西,不懂~~~~~~~~~~~~~~~~

网友:
张先生真厉害

网友:
我正需要学习哈这样的电路计算,多谢各位大侠了!相信有用的.

网友:
虽然我是修电器的,看的头大,谢谢各位的分析

网友:
我的特色:什么都整,都整坏

网友:
不太清楚,不知道我是懂,还是写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