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中的问题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5-07):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 黑色 510N,MCU程序坏了。 拆开看主控板,发现MCU芯片为:NT68F63L,正方形44

脚。我有510N的程序,但我的编程器不支持NT68F63L。 所以,只能从别人那儿买了一个带程序的MCU,花

了25元。

    请问一下:在LCD 中,有没有通代44脚的存储芯片?还有NT68F63L,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还有LCD中,有没有工厂模式,有的话,如何进入?  谢谢!

网友:
我猜应该可以,你干吗不试试咧,下次我来试验

网友:
MCU一般是不通用的。

厂家不同,MCU的引脚定义也不同,是无法能通用的。

网友:
我用的就是580U,可是不支持NT68F63L。 只有3000U才支持的。

还有LCD中,有工厂模式吗?

网友:
液晶有工厂模式。

但三星液晶好像需要工装才能进行调试。

网友:
不知哪里有下载进入液晶工厂模式的方法.

      还有什么叫需要工装才能进行调试? 对这方面知道得太少. 谢谢!

网友:
我有空白的芯片,也有写程序的芯片可供应。有这种芯片的在线/离线编程器供应。

网友:
那程序在网上也找不到 啊 怎么刷呀

网友(2007-06-06):
三星的工模式只能查背光的使用时间。

网友:
如果要进工厂模式的话,要看你LCD里面的驱动板了,因各个驱动板厂家均不是一样的,我所知道的如果是用到凯旋的板,他先要连接电脑后,显示器通电,然后同时按住“+、-”键后就会进入左上角会出现一个对话框供选择,将将其中的倒数第三项设置为“OFF”确定后关闭。再来就可以用一台单独的显示器就可进了通电后。
如果是用到乐华的板,可直接通电后,等出现“无信号”字样时,依次按“+、-、INPUT”键就可进入了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 知识有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