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86FD2 求助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5-07):
今天收到一台美格786FD2,联机,加电有图像。就是主变压器,有轻微的吱吱声,持续不断。并且图像整体
有左右晃动,晃动幅度较小。在800*600@60HZ,1024*768@75HZ下,也有。 我加焊了电源部分,换了大电容与开关管。故障
依旧。 测二次升压稳定。
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相同故障,请给点思路。
求助

网友:
行反馈问题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包有没有问题,高压包没问题的话,那就查一下高压包到电源这间的脉冲信号。
PS:以上是小弟咨询了一下我们公司的显示器维修技术员,仅供楼主参考。
PS:正在踏入显示器的维修途中......

网友:
很可能是行反馈电路的问题,如果换过行包有可能将反馈线接反

网友:
检查行振荡部分有可能是行定时电容的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一下次级,有无轻微短路。

网友A:
这台CRT,没有高压包到电源的行反馈,我能加上去吗?
但不知加在哪里?

网友A:
还有,有个三脚可调电阻的1,2脚与3842的8脚相连,3脚与3842的4脚
相连.我调了这个电阻没有效果. 现在图像中的竖线会变成S形的弯线,在
行幅的最边缘,更明显.S形的宽度为一个英文字符大小.

网友:
检查一下S校正电路.
看一下UC3842的电源滤波.

网友A:
UC3842的电源滤波.是指7脚的滤波电容吗?这个电容与延时开机有关吧.
S校正电路的校正管与校正电容都正常.
现在我又认真看了,大家的回贴. 结合这台显示器的维修情况,提出几个命
题请大家共同探讨:
1.有些CRT无高压包反馈线,有些有反馈线,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有无属优,
属劣?
2.行振荡部分的行定时电容有几个?如何查出行定时电容有问题?
3.重点查一下次级,有无轻微短路。轻微短路如何查找?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电源开关管各引脚电路,我有遇过此问题.(特别是瓷片电容)

网友:
我记得这显示器是没有行反馈绕组到电源的。我认为楼主应该查一下稳压部分以及3842的4脚外围电路等。

网友:
变压器吱吱响
检查一下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是不是310V左右。如果高压滤波电容容量变低小,很容易出现吱吱响,同时屏幕图像呈现S形扭曲。

网友:
行反馈到电源是强制电源同步,避免出现水波纹干扰。

网友A:
电源开关管各引脚电路,我有遇过此问题.(特别是瓷片电容)
但是具体怎么查,如果测量以什么为标准? 难道是盲目的换件吗?
谢谢大家帮助,一定不负众望.

网友(2007-09-12):
网上好像有这方面的介绍,据说是这款显示器的通病,好像是[电源部分继电器(RL102)长时间大电流使其引脚老化,补些焊锡可以解决问题]。这是网上说的,我的这款显示器因为当时修理的时候某个部位短接,造成元件烧毁,又因没电路图,所以一直没修,也没法验证网上说的是否正确,不过我的显示器烧毁以前和你说的症状基本一样。你可以试试网上说的方法。

网友:
网上好像有这方面的介绍,据说是这款显示器的通病,好像是[电源部分继电器(RL102)长时间大电流使其引脚老化,补些焊锡可以解决问题]。这是网上说的,我的这款显示器因为当时修理的时候某个部位短接,造成元件烧毁,又因没电路图,所以一直没修,也没法验证网上说的是否正确,不过我的显示器烧毁以前和你说的症状基本一样。你可以试试网上说的方法。
是的,我就这样修好不下10台,对于796也是的!!!!

网友:
不要找了,美格机子就是这样的,我现在用的就是美格的机子的786FDX的,也有抖动的,只不过不注意看是看不出来的.没有问题的.我已经用了马上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