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电烙铁在3秒中之内换完一个贴片元件

楼主(2007-05-08):
我听到朋友说在3秒钟之内就能用电烙铁换完一个贴片,我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很难,外观要达到要求。不是位置没有安好,就是上锡过多,或者就让元件发黄了。。请高手指点。。如果能发个视频就更好了。或者是图也可以,就是要看到怎么样用烙铁的。

网友:
从侧面加锡就可以了~
实际操作的熟练性需要练习~

网友:
一分钟左右完成一片我的确见过,3秒我觉得做两只脚的也不大可能。

网友:
工厂的要求是一分钟内换6个.在侧面加锡,从上到下,用烙铁划一下就行了.

网友:
请问仅是焊上,还是连拆带焊,我觉得连拆带焊是不可能的。

网友:
------------是焊上去.给你6个的、贴片元件,在60秒内完成安装过程.

网友:
可楼主说的是换,不是光焊。请各位看仔细了。

网友:
不可能吧.取下来还行吧.没有那么快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应该是焊一个位置(脚)而已。

网友:
那让大家理解错了。就是说焊上一个吧。。只有慢慢练习了。。“侧面加锡,从上到下,用烙铁划一下就行了”.要的就是这个

网友A:
我去试了一下,感觉那里好像还是不对呢,就是上贴片的时候是用镊子夹着呢,还是把元件放在主板上?还是用其它方法?

网友:
侧面加锡,从上到下,用烙铁划一下就行了

这句我也不领会,哪个部分算侧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试了一下,感觉那里好像还是不对呢,就是上贴片的时候是用镊子夹着呢,还是把元件放在主板上?还是用其它方法?

那么小的东西,镊子不夹住就跑了,必须用镊子夹住的。焊第一个点不夹住是不大可能的。

网友:
三秒是有这回事,以前人人的江老师就这样演示过,几秒内同一个小电阻,就可以拆下来再焊上去,不用夹子的,一个排阻也一样,排阻要加多一点锡才行.

网友:
---------去面试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夹具的,只有锡丝和烙铁。真的是要看烙铁功夫了。惭愧,我只能60秒焊上6个电容,但是电阻就有点困难了。还在练习当中......

网友:
用刀型焊咀可以的。没夹具就不行了

网友:
恳请高人发个带图片教程上来,不用东西固定,我死活也焊不了

网友(2007-06-11):
我来说一下把吧,用939的焊台,贴片元件必须要和刀口形成一字形,并且元件贴在刀口边上,在焊盘上一拉,元件就会自动连在焊点上面了,不会大于4秒钟

网友:
我最好的水平只能达到0402的水平,焊0402的贴片不用上面的方法,根本不太可能,你一般要用镊子,如果用上面的方法根本不用工具,在工厂就用这种方法,

网友:
尖的头焊贴片不太好用,你试一下刀形的吧,很好用的,能焊0402的料,0201只能用风枪了,用尖的头焊0402很困难的,如果不用工具,本人在工厂用刀形的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