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pen AX4B-G2第一次修,内存3V有问题吗?

楼主(2007-05-08):
第一次修这个板,内存电压比正常高不少,有3V,各位老师说说正常吗!此板为CPU不工作,用示波器测发现有杂波!

网友:
CPU有杂波肯定不行~

网友:
听师傅们说,所谓的内存供电其实并不是内存的核心电压.那个电压2.5-3.3V都是可以的
CPU不工作先修主供电部分

网友:
我还发现CPU的两个时钟只有0.22V,用478的假负载测发现此二的发光管不亮,可我有修过此二灯不亮也工作正常的主板,不知道这个板是否也是同样的啊!刚开始我怀疑是北桥,烤过了,结果不行,真有点想不明白,此板的电压工作点都基本正常,就是内存电压高了点.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