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07-05-08):
万用表说明书没了,,,,,,不知道上面的档位代表量什么的了,请教一下

如下
1、A~  2、  V~

3、A  ̄  4、  V ̄                 下面有三点
        ...          ...

这四个各代表什么,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1:交流电流
-------2:交流电压
-------3:直流电流
-------4:直流电压

网友:
补充一下,第3,4个表示可以是脉动直流电流和脉动直流电压。